FANUC机器人以太网能连接三菱FX3U吗?

楼主(2018-06-29):
FANUC机器人以太网能连接三菱FX3U吗?PLC采用FX3U-ENET-L 以太网模块,总是连不上机器人,有高手成功过吗?请高手指点。FANUC机器人端已装相应软件,现用keyence PLC 连接了,前面用三菱FX3U就是连不上。

网友A(2018-08-04):
FANUC简易教材

网友B(2019-06-29):
正在接触发那科机器人

网友C(2019-12-14):
不能直接通讯的,你可以找个能以太网通讯的PLC转接下

网友D(2020-01-17):
应该是cclink总线通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ANUC简易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