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和台达M系列变频器ASCII通讯

楼主(2018-06-29):
FX1S-14MT+FX1N-485-BD和台达M系列变频器进行MODBUS-ASCII码通讯,通讯灯闪烁,程序也运行但是设定频率写不进去!望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 变频器设置的是外部端子启动,频率来源485通讯给定,ASCII模式,9600,7,N,2,地址为1,PLC全部程序如下:按照顺序来的,474651279@qq.com

网友A:
我也在研究FX1S与台达的485 通讯  我是RTU模式 一直不成功 你的成功没?

网友B:
a线b线有没有反,确认过了吧。

网友C:
首先,先用串口工具去测试下,然后再用程序测试。第一次用程序时,触发RS用一个按钮试试,成功后再换成时间去触发

网友D(2018-08-07):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