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三两用一备

楼主(2018-06-29):
18.5KW鼓风机三台,用一台ATV61变频器控制,两用一备,使用继电器控制,一台变频启动后切换至工频,再启动第二台,第二台启动后也切换至工频,第三台备用,当其中一台故障停机后,自动启动第三台泵,谁有图纸,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到网上搜一个原理图,改改。应该有很多。

网友B:
联系我,给你设计原理图,15902912226

网友C:
单靠变频器应该实现不了吧

网友D:
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

网友E:
有一种变频器,叫做供水专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是最经济的做法。你选的品牌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没有,要加PLC,有点繁琐。有机会支持一下国货吧

网友F(2018-08-16):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就是启动时候通过变频器实现软启动,变频器运行到工频(50Hz)之后,将主回路切换到交流接触器供电,主要先切换完成再断开变频器回路。

网友G(2019-05-07):
找个恒压供水的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