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串口通信问题啊

楼主(2018-06-29):
PLC通过串口接受到一串字符串,请问,结束部分 $R$L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是上位机程序中协议就那么设置的。你修改一下上位机协议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上位机程序中协议就那么设置的。你修改一下上位机协...

经过多方求证,是串口通信中的结束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上位机程序中协议就那么设置的。你修改一下上位机协...

也相当于是协议规定的

网友B:
应该是串口结束符

网友C:
打酱油的,看看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小刘刘同学  可能是上位机程序中协议就...

呵呵!解决了?

网友E:
嗯,我是大家关于

网友F:
学习了,以后串口出现类似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G:
修改一下上位机协议的代码

网友H:
这个是结束符,不用管,使用MID指令,取出需要的字符即可

网友I(2018-10-14):
结束符,取出你需要的字符就行了

网友J(2019-03-21):
学习一下西门子SMART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