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_client连接服务器报错

楼主(2018-06-29):
用opc_client工具连接opcserver,报:找不到指定的对象导出程序。server是浙大中控的,现场有一台机器可以正常连接并读取数据。但是别的机器相同配置连接会报如上错误,但是可以连接,可以添加item,但是数据不刷新,时标也没有,急求解决方案。到底是客户端机器的问题,还是server端的问题呢?

网友A(2018-09-25):
数据不刷新,要么授权有问题,要么是有杀毒软件把某个插件当做病毒删掉了,最好是不要安装杀毒软件

网友B(2018-11-19):
你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我现在遇见跟你同样的问题,也是对浙大中控你是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