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容易老化,你知道它的性能标准吗?

楼主(2018-06-30):
我司在使用SMT贴片机进行电路板制作时,会经常发生停机事故,导致这些原因的是机械老化了,老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贴片机的性能标准是固定,性能标准高贴片机才不会出现老化问题,下面是华志珹贴片机生产厂家总结的SMT贴片机性能标准:

SMT贴片机_LED贴片机

主要性能标准:

1.可贴装元件的种类、规格、贴片方向、板块尺寸、贴片范围符合说明书指标.

2.贴片速度:以1680片状元件测试CPH贴装率 .

3.飞片率不大于3%

自动贴片机_贴片机

4.各种指示灯、按键、操作手柄外观完整,操作、显示正常

5.计算机系统工作正常.

6.输入输出系统工作正常。

贴片机研发_贴片机生产

7.各传送皮带、链条、连接销杆完整,无老化损坏现象.

8、各传动导轨运转平稳协调,无异常杂音,无漏油现象.

9.驱动气缸、电磁阀以及配管、连接头无异物堵塞、无松动漏气。驱动气缸及电磁阀工作正常,无杂音;

贴片机生产厂家_华志珹贴片机

10.压缩空气的干燥过滤装置齐全完好;

11.贴片头真空度不小于500mm.

楼主:
华之城贴片机:400-869-3868

网友A:
不外乎以下几点吧,个人觉得

1、首先是设备本身的硬件要过硬,质量不行当然容易老化;

2、其次是作业环境,SMT都是要求无尘车间,现在的大多数工厂都是表面无尘,无论是内部本身产生的或外部进入的灰尘都比较多,还有温湿度安装调试是否OK等等;

3、保养不到位,感觉好多人做保养就像是现在的应试教育一样,只是做了,具体做得怎么样,专业的人太少了,有的甚至是做了不如不做,特别是那些有些部件需要拆下来做的,要知道每拆一次,对原装机器来说都是有损伤的;

4、最后是操作使用,严重的如撞机事件,轻度的如操作不规范,都会导至机器后续的恶性循环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