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自加,之前做西门子的

楼主(2018-06-30):
如题所示的散发的  十大是啊是1530349496(1).jpg

网友A:
T1P1是上升沿指令吗,不是的话,加上升沿,后面的指令,有专用的自加指令吧。

网友B:
表示看到这种物理电路图,就会有点头晕,但是实际操作又会很多,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网友C:
打酱油的,看看而已!!!

网友D:
西门子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类似于欧姆龙的++或者三菱的INC指令

网友E: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plc。好像是 T1P1定时器每隔5(ms ?)接通一次(一个plc循环),做一次加法。

网友F:
类似脉冲触发,只要T1P1上升沿触发一次,指令就加+处理一次

网友G(2018-08-16):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INC(自加1指令),采用脉冲输入(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