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衡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8-06-30):
      电子衡器主要是利用被称重物品行驶或吊放到电子衡器上停稳后,物品重量通过电子衡器秤体及机械连接件作用在称重传感器上。称重传感器弹性体受力变形输出与重量数值成比例的信号。接线盒将各路传感器的电信号汇总后送入称重显示仪表进行处理并在显示窗口上显示出重量值。

     (1)主要组成组件

      1.重量传感 器 2.放大器电路 3.滤波器电路 4.模拟数字转换器 5.中央处理器 6.电源供应电路 7.按键 8.外壳 9.机构 10.秤盘。利用电子技术的方法测量、显示和控制物料质量的称重仪表。电子秤用于需要快速、远距离测量以及数字显示、打印、自动控制等场合。称量范围可从几克到几百吨,称量精确度可达 0.001~0.0001以上。

    (2)电子秤主要功能及特性

     主要功能:欠电压自动关机,零位自动跟踪,键盘标定,置零,去皮,累计,保持,超载报警。1.当采用交流电供电时,检查交流电源是否正常,插上电源插头,在秤台上不放任何东西,开启电源开关,称重仪表自动检测机内免维护可充电池电压,显示“dcx.xx”。并自动进入充电状态。2.在没有交流电的场合,若机内免维护可充电池容量比较充足的情况下(电池容量不足,不能上电),开启电源开关,此时采用机内可充电电池供电。3.显示器自检后,仪表自动捕捉零位,如有下列情况发生,则表示零位不正

    (3)工作原理

     秤重物品经由装在机构上的重量传感器,将重力转换为电压或电流的模拟讯号,经放大及滤波处理后由A/D处理器转换为数字讯号,数字讯号由中央处理器(CPU)运算处理,而周边所须要的功能及各种接口电路也和CPU连接应用,最后由显示屏幕以数字方式显示。

    (4)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

      开机方式:开关开机(Kick ON),脚踏开关(TOP ON)、自动开机(AUTO ON)o*关机方式:手动关机和自动关机,当出现欠压、超载、负重量、开机归零后未上秤或秤重时不下秤等情况,6秒后自动关机*不同度量衡制单位转换:公斤((kg)/磅(Lb)/英石(Stone)相互转换,每种制式的分辨率又分为0.05/0.1 /0.2不同档次。对于150kg以上量程,又分为全程解析和分段解析〔以100kg为分界点)。*多种量程的计量秤融为一体:就以公斤(kg)为例有180kg,150kg,3 Okg等规格,为适应不同国家的习惯,150kg一档又分为 156kg, 150kg, 136 kg等品种,因而本控制器除可作人体健康秤用外,又有邮包秤、厨房秤等专用功能。*零点跟踪和重量锁定:开机后未秤重之前显示值应归零.如果零点有小的飘移,软件能自动修改零点内码值,使显示外码值为零,这就是零点跟踪。为提高测量的正确性,利用控制系统的记忆能力,设计了重量锁定功能,锁定的形式可分为变化锁定和闪动锁定。记忆功能:分短时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时记忆与锁定功能相互配合,发挥了控制系统的智能效果,提高测量精度。特别长期记忆功能,EEPROM能记忆四个人的体重和身高.在下次再秤重时可显示出各人体重的增减,并可计算体重指数。EEPRO M作非线性补偿:在全最程范围内,分若干点进行重量校正.将每一点的重量偏差值存人EEPROM中,实际秤重时进行插值计算.算出正确的重量后再实时显示。*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为适应不同档次电子秤条件,开始显示重量值又分为从零显示和从2kg开始显示两种方式;控制系统又有负重量处理和用TEST键调整零点内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