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管理提高托辊式电子皮带秤准确度的应用

楼主(2018-06-30):
        电子皮带秤一种对散状物料作动态连续称重的计量设备,它的工作原理是:皮带将所载物料以恒定的张力和均匀的速度通过秤架上的称量段,称量托辊将所载物料重量传递给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将其重量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由电缆输送到显示控制器。同时,速度传感器将皮带运行的速度转换成电信号,送到显示控制器,两种信号由显示控制器的微处理器进行处理,计算并显示出皮带上流过物料的累计流量。物料在皮带输送机上输送过程的同时也完成了称重,它具有快速、准确、自动称量和即时打印等优点。在建材行业,特别是在水泥厂,电子皮带秤广泛用于原燃料进厂和生产过程中的皮带输送环节。它也可与自动控制装置相结合,用于磨机等设备的自动配料和定量喂料系统。电子皮带秤应用准确度对企业原燃料的消耗、产品的质量以及经济效益等都有直接的影响。电子皮带秤应用的准确度对物料计量致关重要,它首先取决于仪器本身的质量,科学而又完备的技术设计是保证其长期稳定、可靠、准确计量的前提,此外还取决于安装调试、维护使用待方面的情况。为了提高托辊式电子皮带秤的准确度,我们在设计、安装、维护和使用中采取了一些技术措施,作了改进。
2.提高托辊式电子皮带秤准确度的技术措施
2.1设计中的技术要点
2.1.1秤体结构设计。结构设计应具备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抗偏载性能好,力值传递准确,限位可靠的特点。其中,秤体固定支架应直接安装在输送机的桁架上,并可在垂直方向上做上下调整和固定,以保证称量架的相应高度。称量架应用两组平行的不锈钢弹簧片,用销螺钉与固定支架紧固联接,成为一个弹性的刚性机构,使之既能可靠地承载外加载荷,又能准确地把被测力加到称重传感器上,起到支撑和限位作用。这样,秤体本身没有运动件和摩擦件,也就不用维修。另外,应严格限制称量段和过渡段托辊的径向跳动量和外母线的不圆度,以防止出现脉动的冲击载荷,影响计量精度。
2.1.2对称重传感器的要求。称重传感器一般由专业厂家提供。要求电子皮带秤所选用的称重传感器必须具备抗疲劳性能好、高阻抗、高供桥电压、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的特点,否则是不稳定的,不是精度很低,就是开始时精度还可以,但很快精度下降,甚至没有使用价值。
2.1.3测速传感器型式。测速传感器有光电式和接近开关式。一般是通过一个悬臂的摩擦轮压在下皮带上,随着皮带的运动进行滚动,带动内部机构发出与输送速度相适应的脉冲讯号,送入微处理器。因为称量结果是重量与速度的乘积,速度讯号的准确性与重量讯号同等重要,所以悬臂的转轴要非常灵。悬臂应有一定的长度,摩擦轮要有相对的重量,且自转灵活、外缘套的摩擦系数较大,且用耐磨性较好的材料,以确保摩擦轮与皮带间有足够的摩擦力,从而使摩擦轮做无滑动的滚动,保证速度记号的准确性。
2.1.4 对显示控制器要求。显示控制器是电子皮带秤的心脏部分,要求其准确度和稳定性不断提高,功能不断完善。如要求要有报警、自动校零、校量程、定量输出、温度补偿、自诊断、模拟标定、断电保护等。
2.2正确选型
   用户在选择电子皮带秤时一般应考虑满足其准确度、称量范围、秤体型式、功能等要求。首先根据需要选择合乎要求的准确度。根据最新国家标准GB/T7721-95标准规定,按相对误差限把电子皮带秤分为0.25、0.5、1.0、2.0、四个等级,相应的动态允许累计误差为0.125%、0.25%、0.5%、1.0%。根据建材行业的特点,从经济角度和维护便利的角度考虑,一般选择准确度为0.5%~1.0%的电子皮带秤比较合适,然后根据工艺要求的输送量多少选择其流量和累计范围与之相适应的产品。根据现场条件选择合适的秤体(包括皮带宽度和皮带槽形角),选择电子皮带秤,其基本功能应包括流量、瞬时、班、日、月、年累计量显示、自动标定量程、超载报警、停电保护等。售后服务应完善,产品质量应有法定计量检验部门出具的检验结果报告,必要时由厂家选配。
   应该指出的是,选电子皮带秤应检查其生产所依据的标准。现行的GB/7721-95电子皮带秤国家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有的生产厂并未按此标准生产,而是自行制定标准,降低一些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要求。从表面上看其准确度等级与国标相同,但实际上应用性能远达不到要求,主要的问题是对温漂和电磁兼容性考虑欠妥,单纯追求降低成本,选取质量不可靠、没有尾标或商业级器件。使用这种器件的产品在接近工作极限温度附件就难以保证其性能指标,虽然其产品出厂检验准确度及现场标定准确度都符合要求,但使用一段时间后,随着现场环境变化、其准确度大大下降,反映此类问题的企业较多。因此,用户在选择电子皮带秤时,一定要看其生产依据的标准,考察其抗环境影响的能力,确保其准确度的稳定、可靠。
2.3正确安装调试
   为保证电子皮带秤的准确可靠,应做到以下各点。
   (1)秤架和仪表的安装应特别注意选择适宜的环境条件,如周围振动小,相对湿度小,能防风雨侵蚀及日晒,特别应尽量远离强磁场和高热源,环境卫生较好。秤架距主动滚筒和落料点不得太近,要符合规定要求。
   (2)固定电子皮带秤的输送机桁架,必须有足够的刚度,如果刚度不够,应加固。
   (3)皮带输送机的倾角不宜太大,以避免物料在皮带上产生滚动造成较大的误差,一般倾角须小于20°。皮带有倾斜和水平段时应尽量选在水平段安装称架。
   (4)为保证皮带与称重托辊的正常贴合,以使物料重量如实传到称重托辊上,秤架应安装在输送皮带张力及其变化最小的位置上。皮带机应设张紧装置,尽量保证张力稳定,还应设防止跑偏装置,皮带跑偏不能超过1Omm。
   (5)为保证皮带对称重托辊的压力变化最小,应精心调整称量段托辊,使托辊相互平行并在一个平面上。
   (6)对于槽形托辊组,必须使皮带与三根托辊均匀接触,皮带与底面托辊之间不能有间隙。
   (7)为减少皮带张力的变化,皮带输送机应只有一个固定的落料点,且落料口处应装一个高度调整板,以使皮带上的物料均匀,或在计量段皮带的前方加一定量给定流量控制装置,使皮带机的流量均匀控制在满量程的80% ~100%范围内。
  这样可以稳定工作点,提高皮带秤的准确度。
2.4 定期进行实物标定
   为保证电子皮带秤系统动态测量准确度,其关键措施是经常延行标定。标定的目的就是使仪表的累计显示值与实际值之间最大限度的相吻合,其误差不能超过规定的指标。标定的方法有多种,如动态挂码法、砝码小车法、链码标定法和实物标定法。实践证明,标定误差最小、操作最容易的方法是实物标定,实物标定是一种对被输送的物料进行实际称重,使用校验装置来标定电子皮带秤精度的方法。在标定之前必须注意下列各种情况,以确保标定的精度。
   (1)皮带是否有跑偏,断裂现象,托辊是否粘有物料,传感器是否有位移和被积料埋没等情况。
   (2)仪表开关是否在正常位置上,仪表指示是否正常。
   (3)电源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
   (4)如果上述情况均正常,计数器应跳字,而且速度正常。
   (5)如果各开关位置发生有异常现象,则应停机进行检查和故障检修。
   由于在使用过程中电子皮带秤的准确度会下降,因此,要选择合适的标定周期(或叫检定周期)。目前我国尚无统一、完善的检定标准,如何确定标定周期,较可靠的做法是按实际情况,多次标定比较,统计计算出标定周期。许多工厂的作法是,一般情况下一到两个月标定一次较为合适。
2.5认真做好维护保养
   要保证电子皮带秤准确度的稳定必须认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在使用中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1)经常清除控制显示器的积尘,防止静电损坏元器件;及时清扫秤框,防止秤架受潮,灰尘、潮湿和锈蚀引起托辊摩擦力增加影响皮带张力,造成计量准确度发生变化。
   (2)严防人体或过重物体压在称量段上,预防传感器过载造成误差。装有测速传感器的部位,要防止测速摩擦轮打滑或沾灰加厚,以防止所测速度与实际物料速度不一致造成计量误差。
   (3)皮带接头处不能用金属卡子,一定要胶接,平整、光滑,达到皮带称准要求。如发现皮带有损坏或老化时,应及时修补和更换新的皮带。
   (4)皮带输送机的输送量要低于电子皮带秤的额定值。
   (5)操作管理人员应掌握电子皮带秤的标准和规范,建立和严格执行操作制度,及时分析和排除有关故障。
   3.结语
   托辊式电子皮带秤是企业经济核算的关键设备,应在结构设计时,合理地选用部件配置,提高适应现场环境的能力。使用电子皮带秤装置,应注意提高操作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正确地选择、安装调试和维护保养,以提高电子皮带秤的应用准确度,达到用好电子皮带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