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表接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线号怎么编写

楼主(2018-07-01):
三相四线电表接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线号以及电压表电流表的线号怎么编写

网友A:
线号没有严格的编制标准,根据自己设计习惯,用数字或字母加数字都行。

网友B: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

网友C:
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