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普洛菲斯与smart200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18-07-01):
求指导普洛菲斯与smart200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地址都是在同一网段,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A(2018-09-25):
触摸屏设置连接PLC选择LOGO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B(2019-08-03):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设置连接PLC选择LOGO就可以连上了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