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t向导PUT/GET为灰色不可用

楼主(2018-07-01):
86LLO_~)IE~Z9EFKM7_3646.png如题,向导PUT/GET为灰色不能激活。程序里POU密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感谢分享,支持一下,重装工具软件仍然是这样么?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支持一下,重装工具软件仍然是这样么?1

-------------------

不是软件的问题,新建项目向导PUT/GET可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了?装一个最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D:
你选的PLC型号不支持。

网友E:
打酱油的,看看而已!!!

网友F:
有可能是需要购买开发包组件;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跟PLC通讯,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G:
估计是软件版本过低造成的

网友H:
我用的软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软件版本过低造成的

----------------------问题解决,软件版本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选的PLC型号不支持。

是的

网友I:
看评论,学知识,哈哈

网友J(2018-08-02):
估计是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C:
首先不用质疑PLC型号问题,每个型号都有这个功能

主要看你软件版本是不是过低

image.png换一个版本试一下,应该是版本问题。

网友K:
还是不错的,资料比较全666

网友L(2019-03-08):
打酱油的,看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