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开关的疑问

楼主(2018-07-01):
图一中,是压力开关的的设定值,图二是压力开关控制回路的接线图。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压力开关的设定值中12psi和9psi该怎样理解?

网友A:
这是英制压力单位数值,基本上只有美国与英国或英联邦使用的单位。括弧里的是公制压力单位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英制压力单位数值,基本上只有美国与英国或英联邦使用...

我的意思是,这个12和9是怎样使压力开关的触点断开或者闭合的呢?不是单位的问题哦

网友A:
一般压力开关就是到了压力接通或断开,当不到压力触点就分开了,比如压力到了12触点NO1闭合,当低于12触点分开,启动执行由外部控制器的程序控制。如果压力开关是电子的,通过压力的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来控制,开关就有程序控制可以调节范围,图上的开关就是可以调节的开关。空压机的程序清楚吗?电源开启启动后压力开关检测存储气缸的压力,气缸内压力高于9PSI压力不到12PSI执行打气电动机不启动,当低等于9PSI电动机启动,这时存储气缸压力慢慢上升,气压到达12PSI电机停止,压力开始降低到达9PSI电机启动。复而往之循环开启断开。

楼主:
对: 欣欣向荣-1 一般压力开关就是到了压力接通或断开,当不到压力触点就分...

引用 网友A:
一般压力开关就是到了压力接通或断开,当不到压力触点就分...

您好!这个不是程序设定的,是压力开关设定的限值。这个是燃机润滑油泵的压力开关,我认为是不是这样的,当油泵压里大于12PSI,压力开关的触点断开,控制回路导通;当压力低于9psi时压力开关触点闭合,控制回路断开。在说明书中这个是泵检的压力开关。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A:
看明白了,见设置正常(上画红线)可设正常范围9-12,设置(下画红线)故障范围4-6。在9-12的范围内设置数字到达超过这个数值C1与NO1导通正常显示,低压故障数值4-6范围内设置,低于此数值由C1与NC1导通报出低压警。不过低压报警部分没连接控制。

网友B:
压力开关由低于12psi上升至12psi时开关动作,闭点变开点,开点变闭点

由高于9psi下降至9psi时开关动作,闭点变开点,开点变闭点

当压力在9-12psi来回波动时维持状态不变

网友C:
1、psi是压力单位,1psi=≈6.9kPa

      就是压力到达62.1KPa时,C2组触点动作,压力到达82.8KPa时,C1C2组触点动作,看你要使用哪一组,接线对应就可以了,你可别告诉我常开常闭点都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