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丢脉冲问题

楼主(2018-07-01):
FX 3U配套JE-40A圈脉冲数设的1000,走脉冲+方向,位置模式,走DDRVA K5000 K45000 Y0 Y10,绝对位置输出指令,监控下面的P即“指令脉冲累计”,每次走完后差十多个脉冲数,并且每走一次就会差十多个脉冲,会一直累计下去。检查过线缆焊脚没有问题,指令线长只有1米,电机空载放在地上,周围没有电磁高频干扰。还有什么原因,大神解答/

网友A:
你仔细研究下第一次少走的那些脉冲,这是根源所在。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信号受到干扰,用磁环编码器,型号YC2010,试试

网友C:
这么好的资料。应该下载。多谢

网友C:
打酱油的,看看而已!!!

网友D:
把脉冲滤波参数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