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应用中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8-07-02):
1. 切断干扰传播途径

  (1) 干扰的传播常通过共用的接地线传播。将动力线的接地与控制线的接地分开是切断这一途径的根本方法,即将动力装置的接地端子接到地线上,将控制装置的接地端子接到该装置盘的金属外壳上。

  (2) 信号线靠近有干扰源的导线时,干扰会被诱导到信号线上,使信号受到干扰,布线分离对消除这种干扰行之有效。实际工程中需把高压电缆、动力电缆、控制电缆常常与仪表电缆、计算机电缆分开布线,分走不同的桥架。变频器的控制线也最好与其主回路线路以垂直的方式布线。

2. 抑制高次谐波

  (1) 在变频器前侧安装线路电抗器,可抑制电源侧过电压,并降低变频器产生的电流畸变,避免使主电源受到严重干扰。

  该方案价格便宜,但限制谐波的效率有限,且电抗太大时会产生无法接受的电压降损失。

  (2) 在变频器前加装LC 无源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通常滤掉5 次和7 次谐波,但该方法完全取决于电源和负载,灵活性小。

  (3) 设置专用滤波器用来检测变频器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的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通到变频器中,从而可以有效地吸收谐波电流。

(4) 当设备的附近环境受到电磁干扰时,应装设抗射频干扰滤波器,可减少主电源的传导发射,且要采取措施屏蔽电机电缆。

  (5) 当电机电缆长度大于50m或80m(非屏蔽) 时,为了防止电机启动时的瞬时过电压,减少电机对地的泄漏电流和噪声,保护电动机,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安装电抗器。

  (6) 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通常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起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内阻抗越大,谐波含量越小,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因此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

  (7) 采用变压器多相运行。通用变频器为六脉波整流器,因此产生的谐波较大。如果采用变压器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如Y- Δ、Δ- Δ组合的变压器构成12 脉波的效果,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很好的抑制谐波。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