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维护操作球头铣刀研磨机?

楼主(2018-07-02):
球头铣刀的优点有:

  大R角的刀刃比端铣刀的尖角更强壮,不易崩坏,即寿命比端铣刀稳定,除此之外,用于3D加工时,球刀加工区域为R角刀刃,加工间距和切削深度可使用更大的数值,加工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提升了加工面的质量。

焊接球头铣刀,硬质合金焊接铣刀,整体结构是在刀体上做出切削刃;焊接结构是把刀片钎焊到钢的刀体上;机械夹固结构又有两种,一种是把刀片夹固在刀体上,另一种是把纤焊好的刀头夹固在刀体上。硬质合金一般制成焊接结构或机械夹固结构;瓷刀具都采用机械夹固结构。刀具切削部分的几何参数对切削效率的高低和加工质量的好坏有很大影响。增大前角,可减小前刀面挤压切削层时的塑性变形,减小切屑流经前面的摩擦阻力,从而减小切削力和切削热。但增大前角,同时会降低切削刃的强度,减小刀头的散热体积。

球头铣刀研磨机使用前准备工作:

1.先确定铣刀材质及刃部外径尺寸,选择适合砂轮更换使用。

2.研磨前请先确认铣刀材质,HSS(锋钢)材质选用CBN砂轮,钨钢材质选用SDC砂轮。

3.为研磨铣刀选适用筒夹,以45o将筒夹嵌入夹头座。

4.将铣刀放入筒夹及夹头座后,在与固定夹头螺帽连接组合,将夹头固定座组放入调整台架。

5.将夹头组加铣刀安置在对刀座上,顺时针方向旋转铣刀,拧紧夹头组螺帽。

球头铣刀研磨机修磨操作步骤:

1.调整外径微调,留余量0.1mm(每次磨削量0.1mm)。

2.调整圆弧微调,按加工需要调整尺寸。

3.根据刀具要求松开角度调整块,旋转相应角度。

4.修磨外圆弧,旋转轴承座,把磨损刃口修复。

5.打开砂轮保护盖,将夹具组放入旋转轴承座,调整横向进给拖板和自向进给拖板,调整所需要的尺寸,磨削开槽,旋转十字拖板磨削。

6.将夹具组放入倾斜角立柱倾斜角座孔内,修磨后角。

球头铣刀研磨机注意事项:

1.在开动机床前,检查电机的电压和频率是否和电源一致。

2.检查机床各处锁紧结构是否锁紧,有无松动或者接触不良,有异常要排除再开机。

3.工作完成后,应清除机床上的粉尘,并在未喷漆的表面涂上机油以防生锈。

文章内容来源:http://www.czsmtool.com/News-71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