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变频器接三相电机(0.75kW),是要将y型改成△是吧?

楼主(2018-07-02):
第一次玩单相变频器(220V输入),输出是三相的变频器。

那么我买的三相电机(0.75kW,y型380V)是要改成△连接是吧?

改完之后电机功率会有什么变化,额定电流会变吗?请问~~

(都怪年少不努力,现在白白瞎~~~)

图片是变频器参数:

网友A:
功率不变,电流相差不多。完全可以这么做,三相电机接成星型的380V,改成三角都可以用于220V三相电路运行。

网友B:
功率无变化,电流变大,

切记,变频器要按功率来配。或者要大于或等于三角形接法的的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