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制作全局按钮

楼主(2018-07-02):
如题

意思就是按钮可以在切换到其它用户窗口中都显示,并且功能不变

楼主:
在线等  小白求教

网友A:
把按钮单独做在一个画面里  把这个画面设置为其他画面的公共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按钮单独做在一个画面里  把这个画面设置为其他画面的...

非常感谢  这种方法确实魔性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