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系列PLC与第三方上位PC间的通讯协议

楼主(2018-07-03):
1.因改造旧系统,现有1747-L542C CPU。现想要自己开发上位PC软件与该PLC通讯,请问哪位大神有相关AB的详细的通讯协议表。类似于下图的通讯协议资料。下图是以太网通讯的,因现场PLC无以太网接口,不知道串口的通讯协议是否与以太网的一致。烦请大家看一下,能否提供下相关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可以在plc柜增加一个  ENI  和DCSP2模块来实现plc的以太网通讯  上位机要选择合适的驱动

网友B:
积极学习中,希望大家能够不断进步

网友C:
积分到手天下我有

楼主:
亲们,是我描述的有问题吗?我想要的是第三方上位与AB 500系列PLC

1747-L542C CPU的通讯协议。即第三方上位能直接读写PLC地址表里的数据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