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台WINCC怎么连接几台不同网段的S7300PLC

楼主(2018-07-03):
急求:一台WINCC怎么连接几台不同网段的S7300PLC

急求:一台WINCC怎么连接几台不同网段的S7300PLC

急求:一台WINCC怎么连接几台不同网段的S7300PLC

急求:一台WINCC怎么连接几台不同网段的S7300PLC

我有一台wincc上位机做工程师站用的TCP/IP协议,目前连接了5台同网段的PLC,在使用中,现在还想加入10多台其他网段的PLC,请问高手怎么通讯,主要硬件怎么连接实现,软件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实现。
采购个比较高大上的路由路由器做网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采购个比较高大上的路由路由器做网关了解一下

-------------

我知道西门子那个工业交换机可以,但是现在没有,如果用普通家用路由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实现。采购个比较高大...

no no no 家用路由并不具备分配IP的功能,不一定非要西门子的,华为或其它国产品牌交换机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你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打西门子工业客服咨询,贼权威

网友B:
是不同网段 还是同网段不同地址?

网友B:
质询一下西门子吧 看看路由行不行  没弄过

网友C:
有专用的工业路由,设置一下就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估计只有专业的西门子带网关的的交换机才可以,但是好像还很贵,所以我目前考虑的办法是在工控机上再加个网卡,用2种通讯协议和网卡连接不同网段的PLC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同网段 还是同网段不同地址?

不同网段

网友D:
1、硬件:使用工业路由器就可以进行多网段的通讯

2、软件:在变量管理里面TCP/IP里面增加你要通讯数据的变量连接并设置参数就可以了(wincc7.0和7.3有少许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只有专业的西门子带网关的的交换机才可以,但是好像还...

便宜的比比皆是,只是用来分配IP而已

网友E:
在这里支持下,还没有了解这么详细的

网友F:
开普的opc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HINET智能网关就可以

网友H:
我都不知道这些知识,继续学习

网友I:
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向大家学习,按理说,弄个分配IP的交换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K:
加一个交换机,然后在电脑的固定IP上添加以上网段

网友K:
用个交换机,电脑里设置好多个网段的IP

网友L(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M:
我知道西门子那个工业交换机可以,但是现在没有,如果用普通家用路由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