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压力传感器使用方法详解

楼主(2018-07-03):
微型压力传感器的广泛应用让很多人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这个了解还是不够深入的,只知道一些表面的内容,更深层次的还需要再多总结。比如微型微型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方法以及使用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等,而做好这个的前提是懂的这个微型微型压力传感器的的工作原理,这些都会进行一一概述。

如何使用微型压力传感器

在使用微型压力传感器过程中的关键点,传感器在过程管道上的正确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掌握正确使用微型压力传感器以获得最佳测量结果!

1.防止传感器接触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

2.防止渣滓沉积在管道中。

3.测量液体压力时,应在过程管道侧面打开压力阀,以避免沉淀。

4.在测量气体压力时,应在过程管道顶部打开压力接头,并且微型压力传感器也应安装在过程管道的上部,以便积聚的液体可以很容易地注入过程管道。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较小的地方。

6.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需要加一个冷凝器,如缓冲管(线圈),微型压力传感器的工作温度不应超过限值。

常见的微型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1.压电式微型压力传感器:压电效应是压电传感器的主要工作原理。压电传感器不能用于静态测量,因为仅当环路具有无限输入阻抗时才能保存外力之后的电荷。情况并非如此,因此这确定压电传感器只能测量动态应力。

2,陶瓷微型压力传感器:陶瓷微型压力传感器基于压阻效应,压力直接在陶瓷膜片的前表面上,使膜片产生小的变形,厚膜电阻印在陶瓷膜片的背面,连接成一个惠斯通电桥由于压敏电阻的压阻效应,电桥会产生与压力成比例的高线性电压信号,该电压信号与激励电压成正比。根据压力范围,标准信号校准为2.0 / 3.0 / 3.3mv。 / v等,可与应变计传感器兼容。

3.扩散硅微型压力传感器:扩散硅微型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也是基于压阻效应。利用压阻效应原理,被测介质的压力直接作用于传感器的膜片(不锈钢或陶瓷),从而产生膜片和介质。与压力成比例的微位移改变传感器的电阻值,使用电子电路检测该变化,并转换对应于该压力的标准测量信号。

在使用微型压力传感器过程中要注意的事情:冬季发生冻结时,安装在室外的传感器应采取防冻措施,防止压力入口液体因冰量而膨胀,导致传感器损坏。测量液体压力时,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微型压力传感器结构它由基材,金属应变线或应变箔,绝缘保护板和引线组成。根据应用的不同,应变计的电阻可由设计人员设计,但应注意电阻范围:电阻太小,所需的驱动电流太大,应变片的热量会导致温度太高了。在不同环境下使用时,应变计的电阻值变化过大,输出零点漂移明显,零点调整电路过于复杂。电阻太大,阻抗太高,并且抵抗外部电磁干扰的能力差。一般来说,它大约是几十欧元到几十千欧。

微型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是测量压力,是将测得的压力值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并可以输出到二次仪表,然后将二次仪表转换成相应的压力值。一种仪表,将压力变量转换为可传输的标准化输出信号,并在输出信号和压力变量之间具有给定的连续函数关系(通常为线性函数)。

选择微型压力传感器时,都要考虑微型压力传感器的范围,精度,温度特性和化学特性。微型压力传感器的操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网友A:
帅克无零漂微压计    帅克无零漂微压计     帅克无零漂微压计

    正负微压计  朝上+超下  _450 .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