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篇: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福禄克)

楼主(2018-07-03):
首先,介绍 交流电压 档位,把转换开关拨动到 V~,表笔分红表笔和黑表笔,红表笔一般接正极(+),黑表笔一般接负极(-)或者 地(GND),交流电无正负之分,像市电220V就是交流电,两个表笔插入电源插座孔中即可显示电压数值,注意,红黑表笔不能短接,否则,会引起短路跳闸现象,

手不能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以免造成人身安全

下面介绍 直流电压 档位,直流电压就是经过电子元器件整流过的电压,一般常见的直流电压有+5V、+12V、+24V、-12V等,测量时,把转换开关拨到 V- 处,红笔接测量点,黑笔接地(GND),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当前的直流电压

接下来介绍 欧姆 档位,此档位是测量电阻的,将转动开关拨至 Ω ,红黑表笔接到电阻两端的金属部分,屏幕即可显示电阻数值,此万用表是自适应测量范围,不需要设置量程

接下来介绍 二极管 档位,此档位是测量电路的二极管是否烧坏,转动开关还是在Ω 档位,此时按一下 黄色 按钮,即可切换到二极管档位,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性质,红笔接+极,黑笔接-极,处于导通,红笔接-极,黑笔接+极,处于不导通状态

下面介绍 蜂鸣档,主要测量电路中是否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转动开关还是在Ω档位,此时按两下 黄色按钮,即可切换至蜂鸣档,测量方法很简单,红笔接导线的A端,黑笔接导线的B端,蜂鸣器响,证明线是通的,蜂鸣器不响,证明线是开路的,意思就是A和B直接是断开的状态

下面介绍电容档位,此档位是测量电容值的,转动开关拨至 || 档,一般情况下,红表笔接 + 极,黑表笔接 - 极,屏幕上显示的数值就是电容值,和电容体上标示的是差不多的数值

最后介绍一下 电流 档位,转动开关拨至  A  档,测量方法:将红表笔插头插到   “A”孔中,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串联到电路中,即可显示电路中的电流值,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到此档位

网友A(2020-03-03):
以上的万用表电阻档坏了,请问哪位大师能指导维修一下啊,谢谢

网友B(2023-02-11):
不错的资料 楼主还是很有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