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西门子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03):
门子和日本松下的输入和输出也不同的,日本松下的输入就只有X,输出就只有Y。

  其实语言是相通的,就是方法不同,两个可以相互转换。

  1.编程软件的不同区别

  西门子公司针对SIMATIC系列PLC提供了很多种的编程软件,主要有STEPMICRO/DOS和STEPMICRO/WIN;STEPmini;标准软件包STEP7。

  S7系列的PLC的编程语言非常丰富,有LAD、STL、SCL、GRAPH、HIGRAPH、CFC等。用户可以选择一种语言编程,如果需要,也可以混合使用几种语言编程。

  2.程序结构

  程序结构主要适用与S7-3000和S7-400,他有线性编程、分步式编程和结构化编程等3种编程方法。

  FPI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是日本松下电工公司的小型PLC产品。

  FPI编程软件及指令系统

  1.编程方式

  NPST-GR提供了3种编程方式:梯形图方式;语句表方式和语句表达方式。

  2.注释功能

  NPST-GR可以为I/O继电器和输出点加入注释,使用户对继电器所对应的设备及继电器的用途一目了然。

  3.程序检查

  NPST-GR能查找程序中语法的错误和进行程序校验

  4.监控

    NPST-GR能监控用户编制的程序,并可以进行运行测试。用户可以检查继电器、寄存器和PLC工作状态,方便的进行调试与修改。

  5.系统寄存器设置

  NPST-GR可设置N0.0-N0.418系统寄存器的内容,根据屏幕的提示信息进行选择或输入,简单方便。

  6.I/O和远程I/O地址分配

  用NPST-GR可以为主机扩展板上每个槽分配I/O和远程I/O地址

  7.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可以将程序或数据存盘,用于数据备份,或在传入PLC之前暂存数据,两者在编程的应用上还有就是西门子的是单母线,而日本松下的是双母线;

网友A:
我觉得作者应该去学习一下松下FPWIN PRO软件后再来比较西门子和松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