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配电箱国家验收规范要求

楼主(2018-07-03):
1、一般要求: 1.1、配电箱、柜的所有技术指标必须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投标人应明确生产的产品执行的标准(国家标准GB7251、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并根据所依据的标准提供相应的国标、行标或企标(企业标准应高于国标或行标)。

1.2、所有的电气元件及技术参数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如需更改必须按正规工程资料(洽商)表格的要求填写并经设计院、建设单位、监理、施工单位及厂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否则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供货单位负责。 1.3、根据本工程图纸选有代表性的暗装箱、明装箱、配电柜生产样品,完后通知建设单位、监理、施工单位有关人员验收通过后,方可全面生产。

2、箱(柜)体部分:

2.1配电箱、柜的板材的各种指标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所有配电箱、柜要求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冷轧钢板。落地柜用2.0mm厚冷轧板制作,照明配电箱及控制箱大于等于600mm的用2.0mm厚冷轧钢板、小于600mm的用1.5mm厚冷轧钢板制做。二层底板需用2mm厚冷轧板。

2.2 落地柜配活顶盖,配电箱不开敲落孔。

2.3 照明箱应设二层门,二层底板与箱体、柜体之间的安装螺栓不小于M5,二层底板返边与箱底不小于30mm

2.4 (需填写)配电箱采用按锁,(需填写)箱、柜采用通用锁,每把锁配两把钥匙。

2.5配电箱、柜的金属部分:包括电器的安装板、支架和电器金属外壳等均良好接地,配电箱、柜的门、敷板等处装设电器,并可开启时以裸铜软线穿透明塑料管与接地金属构架可靠连接。

2.6、暗装箱箱体板厚低于3mm的在箱体左侧背后附一根通长--40×4镀锌扁钢,两端各长出箱体15cm。箱体板厚大于3mm的在箱体左侧背后上、下两端各焊(镀锌扁钢与箱体焊接时的焊接长度要符合规范要求)一根--40×4镀锌扁钢,超出箱体15cm。暗装箱左、右两侧的中间上下各10cm处各敷设一根L40×4×50角钢(已备安装时固定箱体使用)。

2.7、配电箱体、柜体型号、材质、颜色由建设单位确定(并有文字签字记录)。

2.8、所有配电柜均须配10#基础槽钢,基础槽钢的外径与配电柜下口外径一致(多台柜并列时10#基础槽钢应为一整体)。

2.9、两台或两台以上的配电箱、柜相邻敷设时,箱、柜的高度、厚度应一致。厂方不清楚的可与施工方联系落实。(见附表)

2.10动力照明配电箱内,地排、零排、必须有预留压线位置,接地螺栓,不小于M10,镀锌螺栓,接地点必须在箱体内左下角。

3、元件部分:

3.1 所有塑壳断路器、空开选用 (需填写)公司产品,双电源断路器选用(需填写)产品,厂家提供与之配套的电缆接线端子。如进、出线缆大,而塑壳断路器、空开端子小,应设母排将端子外引。

3.2 配电箱、柜内的电器、仪表等需进行检测及电气耐压、耐流实验,如设计图纸中设计的电表由供电部门安装,配电箱柜应留有装表计量的位置,中标后不调价(不含表)。

3.3其它元件、附件及材料均需选用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技术标准。

3.4提供所有元件、导线的合格证及中文说明书(实行强制认证的提供CCC认证证书及CCC试验报告)。进口产品提供商检证明。

3.5配电箱、柜内的空开、指示灯、按钮、旋转开头等操作及控制和指示元器件下方必须有固定牢固的标签框和机打标签。

3.6电气元件、规格型号见系统图(请注意楼宇自控、消防、通风器、夜景照明、污水泵和设计总说明要求等各种控制要求),各元器件规格、型号、控制不清楚的请与设计联系。

4、组装配线

4.1配电箱,柜上的电器,仪表应符合电器、仪表排列间距要求。

4.2全部紧固件均采用镀锌件。

4.3二次配线均采用黑色线,加套管编序,线径按厂家标准。

4.4分层配电箱接线应考虑干线进出。

4.5开关接线端子应与导线截面匹配。

4.6配电箱、柜装有计量仪表的导线;如多芯铜线须采用套管或线鼻压接,并做好搪锡。

4.7电器安装后的配线须排列整齐,用尼龙带绑扎成束或敷于专用线槽内,并卡固在板后或柜内安装架处,配线应留适当长度。

4.8配电箱、柜所装的各种开关、继电器,当处于断开状态时,可动部分不宜带电;垂直安装时上端接电源,下端接负荷,水平安装时,左端接电源,右端接负荷。(指面对配电装置)

4.9配电箱、柜电源指示等,应接在总电源开关前侧。

4.10配电箱、柜内的配线须按设计图纸相序分色。配电箱、柜内的电源母线,应有颜色分相标志。 相序 标色 L1 L2绿 L3 N 淡兰 PE /绿

4.11 所有铜母线连接处做搪锡处理,裸露部分均喷黑漆,贴色标。

4.12 配线整齐、清晰,导线绝缘良好。导线穿过铁制安装孔、面板时要加装橡皮或塑料护套。

4.13配电箱、柜内的N线、PE线必须设汇流排,汇流排的大小必须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导线不得盘成弹簧状。

4.14 PE线用BVR线,线径选择按GB 50303-2002

4.15配电箱、柜应考虑氧化镁等电缆的安装空间。箱体二层板与箱体之间及二层板与箱体四周根据图纸进出线的规格及导线多少留出足够的配线空间。配电箱、柜的箱体、二层板、面板均须有明显而不易脱落的与图纸相符的设计编号(箱体、二层板用钢字打出箱、柜编号),暗装配电箱箱体应有上或下的方向标识。

4.16凡是两根以上电缆(包括有接的电缆)进一个开关的配电箱总开关上端须要设过度处理装置,过度处理装置的规格必须与系统图中电缆规格相匹配。

4.17配电箱、柜内的PE线不得串接,与活动部件连接的PE线必须采用铜质涮锡软编织线穿透明塑料管,同一接地端子最多只能压一根PE线,PE线截面应符合施工规范要求。

4.18消防设备的配电箱、柜及配电回路,必须有红色明显标识。

4.19不等截面的两根导线严禁压在一个端子上。等截面的导线(6平方毫米以下)一个端子上最多只能压两根。

4.20配电柜为靠墙安装(需填写)前开门,暗装箱为前配线,明装箱为后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