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看完这个,再开始使用你的旋转蒸发器吧!

楼主(2018-07-03):
    旋转蒸发器减压蒸馏操作注意事项:

    1.贵重溶液应先做模拟试验,确认本仪器适用后再转入正常使用。

    2.所用磨口仪器安装前应均匀涂少量真空脂。

    3.加热槽应先注水后通电,不许无水干烧。

    4.精确水温用温度计直接测量。

    旋转蒸发器功能系统特性:

    先进的EL气密系统,保持高真空度,真空度可达-0.095Mpa。

    旋转瓶尼龙螺母连接,便于装卸。大口旋转瓶,便于操作、清洗。(10L-100L共同结构)

    单收集瓶和双收集瓶可选。单收集瓶串连式连接,带有自动却换装置,

    可连续进料,不停机放出回收液,真空度几乎恒定不变。

    变频调速,转速数字显示(进口变频器)。采用无刷电机,220V单项供电。

    合理力学结构设计,整体搬动玻璃不易损坏。

    聚四氟乙烯端面密封,可耐各种溶剂。

    配电机、手动升降恒温浴锅,控温采用可控硅控制,数字智能表显示,精度高。

    高蒸发、高回收率,采用先进的变频和电子调速,确保电机稳定运转;

    浴锅自动升降,操作方便,低沸点蒸发时,收集瓶可浸入冰浴,减少二次蒸发;

    收集瓶球磨口连接,可轻松拆装,密封性优良;

    高温长效密封,确保高温下动态密封系统的耐腐蚀性和持久性,气密性特佳;

    底盘、浴锅、主杆、机轴选用优质不锈钢,造型美观耐腐蚀;

    智能温控,水油浴两用,应用更广泛,稳定波动仅±0.2℃,蒸发更稳定,不容易冲料;

    整机模块式系列化设计,可扩展性强、易安装、维护保养方便;

    旋转蒸发器电机不转处理方法:

    1.电控箱指示灯(或数显)亮,检测电箱内外部插头联线是否松动、断线:重新插插头,接通断线。

    2.电控箱指示灯(或数显)不亮:更新保险丝或确认供电无异常

    3.确认"1、2"无异常:更新线路板或电控箱

    4.变频器受高频干扰显示"O.U.":接妥地线或变动工作地点

    5.变频器保护机能显示:按变频器说明书P33排除

    旋转蒸发器检查是否漏气的方法:

    1.用酒精灯火焰靠近可能漏气的位置,通过火焰的方向可以判断是否漏气。

    2.从感官方面,用听,抽真空时会发出嘶嘶声,说明有漏气现在,从而找到原头。

    3.用肥皂泡水涂抹在各个关卡上,抽真空时会使泡沫水产生气泡。

    旋转蒸发器和真空干燥箱的区别:

    1.旋转蒸发器是将样品放在圆形容器中通过周期性旋转增加受热面积从而达到蒸发水粉的效果,一般含液体较多或者分离高低熔点的样品比较合适。优点就是受热均匀干燥均匀。缺点仪器易损坏,玻璃内壁不容易清理。

    2.真空干燥箱食用范围比较广,可以烘粉类块类物体。抽真空后适合放入易氧化物进行干燥。真空干燥箱相对一般的干燥箱而言食用中没有任何振幅,这对很多样品的烘干能起到很好的扶助作用。

   旋转蒸发器能在恒温加热、负压条件下旋转形成薄膜,高效蒸发,同时再冷凝回收蒸出溶媒。特别适合对热敏性物料浓缩、结晶、分离、溶媒回收等,是生物、制药、化工、食品等行业科研、教育、中试生产的重要设备。

  旋转蒸发器蒸发时间和转速的作用:

  一、蒸发时间

  蒸发时间依据蒸发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对于差速蒸发来说,是指某种颗粒完全沉降到蒸发管底的时间;对等密度梯度蒸发而言,蒸发时间是指颗粒完全到达等密度点的平衡时间;而密度梯度蒸发所需的时间则是指形成界限分明的区带的时间。对于密度梯度蒸发和等密度梯度蒸发所需的区带形成时间或平衡时间,影响因素很复杂,可通过试验后确定。

  二、转速

  蒸发加速度的大小取决于转子的转速和颗粒的旋转半径。在说明蒸发条件时,往往也用相对蒸发力场来表示。实际工作中,蒸发力场的数据是指其平均值。即是指在蒸发溶液中点处颗粒所受的蒸发力场。

  旋转蒸发器在真空条件下,恒温加热,使旋转瓶恒速旋转,物料在瓶壁形成大面积薄膜,高效蒸发。溶媒蒸气经高效玻璃冷凝器冷却,回收于收集瓶中,大大提高蒸发效率。特别适用对高温容易分解变性的生物制品的浓缩提纯。

    旋转蒸发器先进的变频系统确保仪器的精确性。增大蒸发面积,在减压下置于水浴中,边旋转边加热,使溶液高效扩散蒸发。广泛应用于样品的规模浓缩,干燥,提取,回收等。是化工,医药,食品,环保,高等院校和科研实验室及工矿等单位,批量生产的理想设备。旋转蒸发器先进的变频系统确保仪器的精确性。

    主机部分:引用国外先进的传动系统,结构合理,经久耐用,实用性强。

    控制,温度:引用国外先进变频控制系统,温度控制系统,确保仪器的准确性能。旋转蒸发器先进的变频系统确保仪器的精确性

    水浴锅:选用进口不锈钢板一次冲压成型。立式,自动升降功能,速度平稳,无冲击性。

    冷凝管:高效,耐热玻璃,大口径三回流螺旋冷凝结构,增大冷凝面积,省时节约。

    进出料组合阀:独创的PTFE三通组合阀。任意控制气流,液流,在不停机的情况下进料,放料,提高工作效率。

    密封部件:选用国外zui新的PTFE材料,经特殊工艺技术处理,增强密封性,防腐性和耐磨性。

    主体结构:采用优质铝合金及不锈钢材质,更加完善和提高仪器的合理性能。

    旋转蒸发器应用于蔬菜样品中农药残留的提取,蔬菜样品中农药残留的提取往往需要加入大量的有机试剂,但这些提取液中农药的含量很低,需要浓缩之后才能够进行分析。旋转蒸发器就是能够把大量溶剂快速除去的一个实用的设备,通过烧瓶旋转来扩大溶液的表面积,同时在恒温加热和抽真空的条件下,能够将有机试剂较快地蒸发掉而不影响待测农药。而溶剂蒸汽通过冷凝装置被迅速液化,收集到收集瓶中,不会排到大气中造成污染。

    旋转蒸发器第一重要的是仪器的气密性,这关系到仪器能否正常使用及仪器的使用寿命。气密性好坏与不同品牌的设计水平、制造水平和采用材料有极大关系。具体可用“到达真空度”和“真空保压时间”来衡量。

    浴锅的功率大小影响蒸发顺速度吗?

  浴锅的功率大小对蒸发速度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蒸发潜热大的物质(如“水”),气化时要吸收大量热能,最快蒸发速度几乎与最大加热功率成正比。

    玻璃升降与浴涡升降有何区别?

  相对来说浴锅升降更安全,玻璃不易破损。而且升降结束后不必锁定,操作比玻璃升降更加方便。

    大型旋转蒸发器有没有节能的办法?

  50L旋转蒸发器锅功率9KW,20L旋转蒸发器浴锅功率5KW,当多台一起使用时供电往往成问题。选配蒸汽加热装置是节能有效方案。

  电动升降功能重要吗?

  很重要的,他是锦上添花的功能,从性价比、安全性、故障率等各方面考虑,选手动升降者还是多数,有防爆要求的几乎不考虑电动升降。

原文地址:http://www.yuxiang17.com/articleshow_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