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张力控制

楼主(2018-07-03):
在下小白一枚,请教各位大佬关于分切机张力控制的问题。现在有两个伺服,一个是牵引轴另一个是收卷轴。收卷轴用的是滑差轴,现在的问题是:张力和卷径(用传感器测定)已知,如何转化为滑差轴的气压值?希望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感谢分享

这个软件可以,把时间给定格了

网友C:
不考虑惯量补偿及锥度张力等因素的情况下,如下控制流程可供参考:

1、伺服的控制模式,可以采用速度控制模式;

2、T=F X r,T:输出力矩,F:张力,r:料卷半径;

3、确定你采用的电空转换阀的控制信号(4-20ma/0-10V等)与气压输出范围的对应关系(一般0-0.5MPa);

4、确定气压与滑差轴的气压-力矩转换关系;

5、根据3、4的转换关系,将2计算出来的力矩转换成你控制器模拟输出的数字量。

另外,收卷滑差轴轴芯与滑环角速度要存在速差,但是尽量不要让速差过大,这样可以延长滑差轴摩擦滑块的使用寿命。

具体做写程序的时候,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边做边摸索吧。

网友D(2018-08-21):
這個我不會

但還是幫樓主推一下^^

网友E(2019-03-20):
前面的写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F(2019-04-26):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惯量补偿及锥度张力等因素的情况下,如下控制流程可...

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