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上网就能实现远程监控PLC

楼主(2018-07-04):
大连德嘉远程模块,该上网方式采取新型云服务器方式,云服务器型远程模块,该模块是通过一对模块来配合使用PLC侧连接一个远程模块,上位机侧连接一个模块,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实现远程上下载程序,远程使用组态软件,如wincc,组态王、力控等都可以实现远程监控。

这两种模块无论上网方式采取什么方式,如宽带-宽带、宽带-4G4G-宽带、4G-4G都可以,其工作原理是PLC侧的远程模块和上位机的远程模块都通过宽带或4G上网,然后连接我们的云服务器,最后通过我们的云服务器来将PLC侧和上位机侧的两个模块通讯起来,这样便可实现远程通讯。就像在局域网内控制您的PLC一样,远程控制PLC、监控PLC

该设置方式极其简单,不需要专业知识,便可让您快速入手。简单的来讲,就是在网页上填两种模块的IP地址,云服务器IP,还有两种模块所连路由器的MAC地址,以及对应的产品ID等参数。

该远程模块分为3种系列,可以实现西门子全系列PLC的远程监控(S7-200/300/1200/200SMART/300PN)。

第一种系列针对于本身带网口的PLC,所用的远程模块为云.远程适配器,硬件连接如下图:

第二种系列针对于S7-300(PN)PLC,所用的远程模块为云.MPI远程适配器,硬件连接如下图:

第三种系列针对于S7-200PLC,所用的远程模块为云.PPI远程适配器,硬件连接如下图:

下图为多节点PLC远程互联综合应用示意图:

网友A:
我有疑问,例如我对30个甲方有售后服务,实际上我有更多,30个甲方都安装你的云RCD,那么我在公司也要插30个对应的适配器?

网友B:
这方案不满足你的使用需求,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远程监控方案,还要配合上位机。

想想三一重工遍布全国各地的工程机械有多大量,人家一样可以远程管理、监控、故障诊断。这就需要云服务了,不是一个简单的适配器能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我有疑问,例如我对30个甲方有售后服务,实际上我有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方案不满足你的使用需求,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远程监控方...

是啊,我们也是在开发这种远程维护,趋势啊

楼主:
我们这个云RCD有一对一的,还有一对八的,分为这两种类型;云远程适配器是一个对一个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