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控制的是电枢的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2018-07-04):
直流调速器,控制的是电枢的电压,还是电流?还是两个同时都要控制呢?

楼主:
我刚接触传动,很多基本的概念都不是很理解,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流调速基本原理:控制电压,电流正反馈,转速负反馈。

楼主:
电流负反馈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张力控制的时候,就是控制这个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负反馈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张力控制的时候,就是控制这...

看了590调节框图,内环是电流调节,给定的就是电流,是负反馈。

楼主:
提高电压的话,会增加转速吧?

楼主:
工程计算用近似公式:n=(U-IaRa)/(CeΦ)

网友B(2019-10-19):
都可以,,看你柜子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