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系列两个伺服龙门同步问题

楼主(2018-07-04):
用台达DVP40EH00T3PLC控制台达A2 750W和400W两个伺服电机同步运行。

只能在一个伺服电机上安装原点检测,能否实现两电机同步运行?如果能实现同步运行了,给个PLC与驱动器间、驱动器与驱动器间的接线图,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2018-09-04):
帮顶,帮不到你,学习阶段

网友B(2018-10-10):
你先分析一下两个驱动有什么矛盾?如果是一个的话,是否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