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0变频器在工业洗衣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8-07-04):
  一、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是指具有初洗、洗涤、漂洗、漂白和脱水等功能,并且各功能之间不需要人工操作,就能实现自动转换的大容量洗衣机。该洗衣机按减振与避振的不同方式,可分为悬浮避振式和注水平衡避振式,以及重力固定式三种,目前市场上主流产品都是悬浮式避振全自动工业洗衣机。其主要由外壳、机架面板、主轴内滚筒、传动系统、避振系统、前门部件、加料部件、制动部件、放水阀门部件、超振部件、控制部件、管路部件和气动系统等组成。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工作原理是,在时序控制器的统一调度管理下,通过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不间断地执行正反旋转以实现水和衣物的不同步运动,从而使水和衣物等相互摩擦、揉搓,达到洗净的目的。其主要有以下洗涤程序:

  二、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是工业洗衣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主要为洗衣机提供动力支持而参与全部洗涤过程。传动系统由电动机和各种变速机构组成,现在主要使用变频器,故而显著简化了其组成部件,一般是由变频器、变频电动机、带轮及传动带等组成。且其整个洗涤阶段,随着变频器的频率自动调节而实现无冲击、无中间过渡(变速箱、变速装置或联轴器、离合器等)装置的恒转矩变速(无级调速),使洗涤过程的能耗得到明显下降。

  变频器以其无与伦比的性能和绝对出色的性价优势,满足了工业洗衣机要求高启动转矩、多段速、宽电压范围、自动转差补偿和快捷强大的通讯方式等技术难点。而且性能稳定,能适应各种复杂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采用科学的自定义V/F曲线,使洗衣机启动平稳,电流降低,在客户使用过程中运行稳定,备受客户的青睐。

  其中深圳市新科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C500系列变频器非常适合应用于各种功率等级的工业洗衣机,外形美观大方,质量出众,能广泛满足各类客户需求。

  三、传动系统的电气接线图及变频器参数设置

  工业洗衣机电源主要为三相380AC,电气及其控制系统接线如下图:

  上图中,X1/C0M与X2/C0M分别为变频器启动停止兼正反转切换端子,当仅X1与C0M闭合时,变频器则正转运行;当仅X2与C0M闭合时,则变频器反转运行。若X1与X2同时与C0M断开或者X2与C0M闭合时,变频器则为停机状态。

  X1~X7 端子为数字量信号端口,其公共端统一为C0M,即与C0M闭合导通有效。其中X3、X4、X5端子则为变频器默认设置的三个多段速端子,可以分别与工业洗衣机的均布、中脱、高脱三个洗涤程序对应。而X6、X7端子则定义为加减速时间选择端子,可以便捷地选择变频器定义的4个不同的加减速时间,以科学有效地确定工业洗衣机不同洗涤程序时,拥有最佳的加减速时间,从而达到最理想洗涤效果并显著降低机械冲击,使洗衣机始终工作在最优状态。

  L1、L2、L3为三相输入,U、V、W为变频器三相输出。T1A/T1B/T1C为变频器继电器输出端子,其中T1B/T1C为常闭端口,T1A/T1C为常开端口。根据实际电气设计及其控制需要,客户可以极其方便的选择常闭或者常开端口为报警输出。(+)、PB为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端口,用来加装与变频器功率等级匹配的各功率量级的制动电阻,注意:18.5KW以下内置制动单元。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变频器主要功能参数设置如下表:

  功能代码设置值参数设置说明

  F0-011运行命令通道为外部端子控制

  F0-025多段速运行设定

  F0-069.0数字设定频率为9.0Hz

  F0-07130.0变频器最大设定频率为130Hz

  F0-08130.0变频器最高频率上限为130Hz

  F0-1110加速时间1的时长为10S

  F0-1210减速时间1的时长为10S

  F5-011X1端子设置为正转运行

  F5-022X2端子设置为反转运行

  F5-0313X3 端子设置为多段速控制1

  F5-0414X4 端子设置为多段速控制2

  F5-0515X5 端子设置为多段速控制3

  F5-0617X6 端子设置为加减速时间选择1

  F5-0718X7 端子设置为加减速时间选择2

  F5-001两线式2

  F6-044继电器输出选择(T1A、T1B、T1C)设置为变频器故障

  设置为变频器故障

  F8-0020加速时间2 时长为20S

  F8-0120减速时间2 时长为20S

  F8-0225加速时间3 时长为25S

  F8-0325减速时间3 时长为25S

  F8-0415加速时间4 时长为15S

  F8-0515减速时间4 时长为15S

  FA-0112X3功能端子有效对应频率为12Hz(均布)

  FA-0290X4功能端子有效对应频率为90Hz(中脱)

  FA-03130X5功能段子有效对应频率为130Hz(高脱)

  注:1、多段速与洗涤程序的对应及其频率设置可以根据实际功能要求修改相关匹配设置。

  2、设定的4个具体加减速时间也可以根据实际功能匹配要求进行相关设置修改。

  专用自定义V/F曲线功能参数如下表:

  功能代码设置值参数设置说明

  F4-002V/F曲线设定(多点V/F)

  F4-092.0转矩提升为2.0%

  F4-016V/F频率1设置为6Hz

  F4-0220V/F电压1设置为25%(380×0.25)

  F4-0325V/F频率2设置为25Hz

  F4-0450V/F电压2设置为83%(380×0.83)

  F4-0550V/F频率3设置为50Hz

  F4-06100V/F电压3设置为100%(400V)

  注意事项:V/F曲线的自定义是工业洗衣机变频器应用调试最为关键的步骤,调试过程中必须根据现场工况来进行持续优化,主要要掌握以下原则:

  (一) 工业洗衣机启动要缓慢且平稳,变频器的低频启动转矩要大。

  (二) 要注意V/F曲线的斜率,V/F曲线各设置点斜率过大会引起运行电流偏大,斜率太小则无法启动运行。因此要根据电机及其现场情况综合把握。

  附:全自动工业洗衣机因其特殊的工艺程序要求,在变频器选型时,一般都是在洗衣机所配备的电机额定功率基础上,放大一档功率等级配备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