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电机抖动求助

楼主(2018-07-04):
我用的是埃斯顿PRONET-E-10A电机是用在数控折弯机床上X轴定位用的,选在速度控制模式,自己用DSP做的位置环,之前运行都正常最近出现了两个问题:

  1. 每次机床第一次上电启动时,电机运动会来回抖动着向前运动,有时抖动几下可以自己稳定下来,稳定下来后运动一切正常;有时是一直在来回抖动着前行,抖动时我的机床发出暂停指令他会停在原地来回抖动

  2. 有时电机运动正常,但是当电机运动到指定位置停止后,会发出刺耳的嗡嗡声,我用程序把电机当前位置码盘数读出画图发现电机是在定位位置一直抖动,幅度大概10丝以内,但是有时又是正常的,跪求各位大佬帮小弟分析下啊?感谢万分。

网友A:
看下控制脉冲有没有。

楼主(2018-08-08):
引用 网友A:
看下控制脉冲有没有。

这个是有的,因为我的PID是5ms计算一次,出来一个指令位置,我把每次的指令位置和码盘反馈回来的当前位置(都是脉冲数),一起画出来,发现是两个一样趋势的直线段,而且两条线间距也很均匀,但就是抖动的时候指令曲线是一样的,当前码盘画出的曲线是带有小锯齿的直线段,抖动时两条曲线的趋势也是跟未发生抖动一样的,也就是说除了抖动其他都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