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FANUCOTT系统说明书

楼主(2018-07-04):
求一份FANUC OTT系统说明书,有哪位大神有请赐给小弟一份,小弟不胜感激!!!拜谢拜谢

楼主:
自已顶上去!

网友A:
书号B-61395C。直接百度搜索http://www.docin.com/p-25531214.html    另外再搜索0系统的参数手册GE FANUC GFZ-62580EN英文参数手册。传输参数的设置https://wenku.baidu.com/view/3cff874469eae009581becf3.html

网友A:
看懂了,或没看懂都回下,必要时可以给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号B-61395C。直接百度搜索http://www...

感谢楼上,这个适用于OTT的系统么?另外昨天按您讲的方法越狱出去找,全是英文的下载不了都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或没看懂都回下,必要时可以给你解释。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00 就是0tt不同的名称,参数手册中的参数上面是车床T系统的,下面铣床M系统的。那本参数手册是铣床M系统的但传输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A:
维修说明书中有错误,参数12.4打开程序o9xxx,应该是10.4=0打开才可以将程序备份出来。另外参数9xx直接OUTPOT不输出,要备份时先按住EOB不放按OUTPOT输出,EOB+OUTPOT。

楼主:
欣欣向荣,您好!FANUC OTT系统的梯形图是出厂时就烧录在系统里还是要自己往里边导梯形图?我们机床数据都清零了好像,一直报错,操作面板按键都不好使了,导数据也导不进进不了EDIT模式感觉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梯形图是在EPROM中的不会丢。清零后这时是无法传输的必须要手工输入系统参数一部分,先输入9xx参数,在输901后屏幕会告诉你本来的是否清除,按yes即可返回参数画面,这时关下机(要全部关断,包括总开关以后的开关机都需关总开关),再开机再输入没完成9xx的参数。然后再关、开机这时出现屏幕下的一部分按钮窗,手工输入0-100号参数关开机。然后将全部的参数手工输入。全部系统参数手工输入完成后,再把原来的备份下的参数通过232口回送,以防参数手工输入时有错误。是比较繁琐的,耐心点就是了。实际上有一部分伺服参数是可以自动生成的,在这里可能会说不清楚,还是手工全部输入为好。0系统不像其他系统传输要按下紧急开关,0系统不行一定要放开紧急开关,系统正常起跳后才能传输。传输完成后再开关机。系统参数部分全部完成然后可以传输其他的部分了。所以0系统是发那科很特殊的一个系统,与其他系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梯形图是在EPROM中的不会丢。清零后这时是...

似乎看懂了些,困扰好多时间的问题终于有答案了。多谢欣哥!

欣哥,我们公司有一台OTT系统在正常运行,我想把好的系统数据导出来再导进丢数据的机器里边。开始我以为用电脑直接导一下就行了,结果看教程都不是OTT系统方法都不好使,导入导出步骤都不对,看样还是得手工输入一部分再电脑导入一部分,不知我的理解对吗?

另外欣哥,哪些参数是需要手工输入的,哪些是需要用电脑导的?这个我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A:
就是系统参数,照我前面叙述的就可以了,怎么输入看维修手册,如果两台机床同厂同型号,直接导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调整机械坐标,原点、软限位、间隙。这些两台机床是不一样的需要调整。刀库位好的一台的位置,坏的一台调整到一样位置再传输(诊断参数)。这样两台机床就一样了刀库就不需要调了。

楼主:
 好的,谢谢欣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系统参数,照我前面叙述的就可以了,怎么输入看维修手...

欣哥,我们的FANUC OTT数控车最近发生一个现像,就是准备动作都作好后,拍绿色大开始按钮不好使了,以前都是把总电源关一下,再重启就好了,这一天都好使,晚上不关总电源,第二天来都得重启一下总电源就好了,今天重启也不好使了,另外一边的就没事,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一般

网友A:
查PMC开关点(在诊断参数的最前面X、Y的0与1的变化),如此情况绿色按钮是做什么用的,作用是什么?一般的情况是外围的问题开关继电器接触不良。查机床电气图。

楼主:
嗯好的,谢谢欣哥

楼主:
欣哥你好!我们的另外一台FANUC OTT的数控车,我按步骤先手动输入9XX号参数,然后断电重启,输入完后再手工输入0-100号参数,又断电重启,然后再用电脑把好的数控车系统参数和诊断参数都导进去了,可是PMC就是不出来,开机屏幕就没显示PMC版本号,是不是我漏了什么地方?

网友A:
好的那台有吗?它有复制的那台也应该有,如果没有,看机床是否能启动,能启动说明有PMC,记忆板的PMC位置上有EPROM芯片。按MDI软按键系统键连续按直到梯形图出现,有的机床可能是密码屏蔽的,全清后需要密码才能解开显示,台湾生产的机床多数会这么干。没办法就不要去管它了,由诊断画面看X、Y输入输出就可以了,内部软继电器就不要去管它了,只要输入输出正常就可以工作,或者从好的一台上屏幕判断。如果EPROM芯片不存在除非两台机床电气设计是完全一样的,想办法从好机床上撬下复制EPROM内容,如果两台机床电气设计不一样,坏的一台也就报废了。重新设计不值得,除非你有这个能力。

楼主:
好的那台有,机床能启动,但操作面板上的按键不好使,比如选择左右通道,EDIT模式选择都不好使

网友A:
打开诊断画面,按下放开紧急停止按钮,诊断号021.4, 121.4 ,0、1是否有变化,如果前面的有变化而后面没变化,那就说明EPROM内容没了,修理已经没意义了。

网友A:
开机时画面提示是否需要按提示画面进入系统画面就没eprom,有PMC内容就不需要提示直接进入系统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画面提示是否需要按提示画面进入系统画面就没epr...

没有提示,直接进入系统界面了。我等下试一下急停的

楼主:
东西没丢,刚才把这个机器的PMC板换到好的数控车上边能出来梯形图,好的那个数控车的PMC板换到这个清空了数据的这台,还是一样没有梯形图,启动开机画面也没有PMC版本号,是不是要设置哪个参数才能调出PMC,系统参数我手工输入了0-8000,都输入了,9XX也输入了。不知哪里还有什么参数需要弄的,现在机器是MDI模式好像用电脑往里边导数据应该导不了

网友A:
你这样做很危险的,当心好的那块板上的数据丢了,还好板上自带延迟电容没坏。一般能延迟半小时,坏了的话数据就丢了。看看记忆板上的EPROM芯片是否一样多,应该密码封锁了。因为数据的都在记忆板上的,两台机床互换没用,机床操作面板不起作用操作面板可以互换,记住记忆板不能随便插拔,会引起数据丢失,其他的板卡可以互换试验。操作面板与系统连接有两种一种是线与线对接的,另一种是I/OLINK数据传输的这个都可以互换试验好坏。梯形图显不显示先不要管了,先考虑机床启动伺服使能,看机床能不能可以运动。梯形图不显示是无所谓的。

网友A:
看看有没有9字当头的报警号,不然不会不显示梯形图。

楼主:
机床不能运动,那个控制面板旋钮按键都不好使,系统一直显示为MDI状态,转EDIT AUTO模式都不好使

网友A:
还有6字当头报警。

楼主:
没有9字当头报警,报警:一个是100号 一个是520 一个是400 417 427这几个报警

楼主:
欣哥,这两个照片一个是开机画面一个报警画面

楼主:
开机和报警画面

网友A:
两台机床到底是不是同厂同型号的?是的话应该就好了,如果不显示,应该有报警号出现。按MDI软按键信息键,里面的警报按钮按下看有没有报警。

楼主:
是同厂同型号的

下边的这个照片是好的那台的启动界面,有个PMC板本号A0-S0

下面这个是坏的报警信息界面,主要是坏的这个PMC没打开,操作面板的旋钮按键几乎都不好使

网友A:
伺服参数不对啊,伺服参数功能不匹配有问题,其他没报警系统画面刚启动时是正确的,417 427的报警就是伺服参数输入匹配错误。先把功能开关打到EDIT AUTO模式关机再开机,应该在它的位置了不然操作面板有问题了或者连接上的系统卡问题。重新传输。

网友A:
很有可能你的操作面板连接是I/Olink的,有可能I/OLINK系统板卡坏了所以梯形图不显示。

网友A:
还有就是系统伺服1-4轴卡的边上还有块I/O扩展卡这张卡出问题同样PMC会不检测显示。

网友A:
可以互换下试试

楼主:
欣哥找到原因了,我们机器操作面板上的一个按扭坏了,一直是接通的状态,换个新的好了,出来PMC了。它应该就是接在I/O板上的。

楼主:
欣哥,导数据的时候右边能导进去,把左右切换旋钮转到L后,左边导不进去,按INPUT和EOB INPUT没反应(电脑已经接好了,传输软件也准备好了),我修改左边9XX参数,手动把数改好了,按INPUT,输入不进去,原数据不动没反应。另外问一下欣哥,我们这种双通道机床,诊断参数也分L和R吗,原来好的那台机床旋钮转到L后按OUTPUT也没输出,R有输出。

网友A:
00系统大约有20多年了很少弄都已经忘记了,00系统能用到8根轴,如果输入输出不能用就用人工输入一样的。是不是分看看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系统大约有20多年了很少弄都已经忘记了,00系统能...

欣哥找到原因了哈,我把不能输入的左边,系统参数0-100重新输入一遍跟右边一样的数据,再断电重启就好了!估计在这里边哪个数据管的,现在又不能输出了,按OUTPUT又不能用了,哎,头大,不知道是哪个管的

网友A:
注意传输参数,在传输过程中,文本里的参数和你机床设置参数不一样,文本中的和你设置的要一样,2.0停止位 552波特率包括参数第一画面上的ISO,一般设置为ISO 。文本内容输入后参数就变了,会停止传输。

楼主:
嗯,我赶紧下去对一下,552是不是设置成10就行了,553也要设置吗,输出时就是ISO=1,波特率=4800(是不是对应的552=10),2.0停止位是哪个地方?

网友A:
0号传输口552波特率针对2.0停止位  1号传输口553波特率针对12.0停止位。2.0和12.0=1即停止位2位,=0停止位1位。0和1号传输口硬件接口是同一个口。口的设置在系统参数第一画面I/O=0或1。

网友A:
552 553波特率设置10为4800,11为9800 9为2400 8为1200。系统清零后参数内的波特率为10 4800波特率。停止位2.0=1为2位,传输口为0号口。数据标准需要设置为ISO。

网友A:
计算机软件设置。波特率根据参数设置,停止位根据参数设置。奇偶数为偶数,数据位设置为7位(日本体系标准数据位),数据标准ISO。全部设置完毕。

楼主:
好的,谢谢欣哥!按理说,导入数据没有问题 ,导出应该也没问题吧?现在就是能从电脑导入,不能从机床导出到电脑里边!

网友A:
导入导出一样的,只要参数设置正确,不会有问题不过有可能有些用DOS软件在现在的电脑上是有缺损问题的甚至都不能打开,不知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网上搜一下很多免费软件都能用的很好,主要还是电脑端接口设置的问题。不过有时候平常不注意,232接口是不容许热插拔的,一定要关了系统插拔,热插拔会损坏接口,可以换I/O传输口换一下0改成1一般不会都坏。

网友B(2019-08-17):
引用 楼主:
自已顶上去!

你好

我这里有一台车铣

fanuc 0tt系统

电池没电参数丢失

需要您的帮助

看见回复一下我

181-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