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0安装问题急!!!

楼主(2018-07-05):
安装开始就出来这个报警 该如何解决 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关闭杀毒软件,重新解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杀毒软件,重新解压安装

没装杀毒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杀毒软件,重新解压安装

安装先关闭杀毒,安装插件,最后重启。

网友C:
估计你要换个版本试试,你这个V20应该不支持64位系统

网友D:
这个软件安装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