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3.03怎么仿真

楼主(2018-07-05):
ISPsoft3.03版本怎么仿真,没有PLC实物,想验证下程序运行情况   有大神指导怎么做吗》?

网友A:
STEP1:在台达的通讯管理软件COMMGR中新增,配置一个模拟器。

snap3.JPGSTEP2:选中该模拟器,点击启动。

STEP3:在ISPSOFT中建立对应的PLC程序,选择对应的PLC型号,然后按正常下载运行即可。

如果要下载到实际的PLC,请在COMMGR中建立对应的通讯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EP1:在台达的通讯管理软件COMMGR中新增,配...

赞,就只这样模拟仿真的。不过很多程序仿真并不能反映程序状态,还是联机调试为准。

网友C(2024-03-21):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