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从入门到精通的经典问题(2)

楼主(2018-07-05):
1、可以从S7 CPU中读出哪些标识数据?

通过SFC 51“RDSYSST”可读出下列标识数据、

可以读出订货号和CPU版本号。为此,使用SFC 51和SSL ID 0111并使用下列索引、

1 = 模块标识

6 = 基本硬件标识

7 = 基本固件标识

2、在含有CPU 317-2PN/DP的S7-300上,如何编程可加载通讯功能块FB14("GET")和FB15("PUT")用于数据交换?

为了通过一个S7连接在使用CPU 317-2PN/DP的两个S7-300工作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其中该S7连接是使用NetPro组态的, 在S7通信中,必须调用通讯功能块。模块FB14("GET") 用于从远程CPU取出数据,模块FB15("PUT")用于将数据写入远程CPU。 功能块包含在STEP 7 V5.3的标准库中。 Module Information > Memory"。在此,在" Load memory RAM + EPROM"中,可以看到分配的加载内存的大小。

3) 必须将该值和已经确定的归档项目的大小相加。这样就可以得出在一个MMC上保存整个项目所需的总内存的大小。

3、CPU全面复位后哪些设置会保留下来?

复位CPU时,内存没有被完全删除。整个主内存被完全删除了,但加载内存中数据,以及保存在Flash-EPROM存储卡(MC)或微存储卡(MMC)上的数据,则会全部保留下来。除了加载内存以外,计时器(CPU 312 IFM除外)和诊断缓冲也被保留。具有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全部复位之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个PROFIBUS地址也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重要事项、重新设置PG/PC之后,与CPU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MPI或MPI/DP接口来建立。

4、为什么不能通过MPI在线访问CPU?

如果在CPU上已经更改了MPI参数,请检查硬件配置。可以将这些值与在"Set PG/PC interface"下的参数进行比较,看是否有不一致。

或者可以这样做、打开一个新的项目,创建一个新的硬件组态。在CPU的MPI接口的属性中为地址和传送速度设置各自的值。将"空"项目写入存储卡中。把该存储卡插入到CPU 然后重新打开CPU的电压,将位于存储卡上的设置传送到CPU。现在已经传送了MPI接口的当前设置,并且像这样的话,只要接口没有故障就可以建立连接。 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具有存储卡接口的S7-CPU。

5、错误OB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发生一个所描述的错误(见文件1),则将调用并处理相应OB。如果没有加载该OB,则CPU进入STOP(例外、OB70、72、7 3和81)

S7-CPU可以识别两类错误、

1) 同步错误、 这些错误在处理特定操作的过程中被触发,并且可以归因于用户程序的特定部分。

2) 异步错误、 这些错误不能直接归因于运行中的程序。这些错误包括优先级类的错误,自动化系统中的错误(故障模块)或者冗余的错误。

6、在DP从站或CPU315-2DP型主站里应该编程哪些“故障 OBs”?

在组态一个作为从站的CPU315-2DP站时,必须在STEP7程序中编程下列OB以便评估分布式I/O类型的错误信息、OB 82 诊断中断 OB 、OB 86 子机架故障 OB 、OB 122 I/O 访问出错

1) 诊断OB82、如果一个支持诊断,并且已经对其释放了诊断中断的模块识别出一个错误,它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向 CPU 发出一个诊断中断的请求。操作系统然后调用 OB82。在 OB82 自己的局部变量里包含有有缺陷模块的逻辑基地址和 4 个字节的诊断数据。如果你还没有编程 OB82, 则 CPU 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诊断中断 OB,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2) 子机架故障OB86、如果识别出一个 DP 主站系统或一个分布式 I/O 站有故障(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该 CPU 的操作系统就调用 OB 86 。如果没有编程 OB 86 但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 CPU 就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 OB86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3) I/O 访问出错OB122、当访问一个模块的数据时出错,该CPU的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比方说,CPU在存取一个单个模块的数据时识别出一个读错误,那么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该OB 122以与中断块有相同的优先级类别运行。如果没有编程OB 122,那么CPU由“运行”模式改为“停止”模式。

7、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保留区会被重写?

在STEP 7的硬件组态中,可以把几个操作数区定义为“保留区”。这样可以在掉电以后,即使没有备份电池的话,仍能保持这些区域中的内容。如果定义一个块为 “保留块”,而它在 CPU 中不存在或只是临时安装过,那么这些区域的部分内容会被重写。在电源接通/断开之后,其他内容会在相关区里找到。

8、为何不能把闪存卡的内容加载入S7 300 CPU?

你的项目在闪存卡上。现在要用它加载 S7 300 。但加载结束后发现 CPU 的 RAM 中仍是空的。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你的程序里有无法处理的,"错误的"组织块(比如说, OB86 没有 DP 接口)。 在重新设置和重新启动 CPU 后, RAM 仍是空的。 诊断缓冲区对这个"无法加载"的块会提示一些信息。

9、当把 CPU315-2DP 作为从站,把 CPU315-2DP 作为主站时的诊断地址

在组态一个 CPU315-2DP 站时,你使用 S7 工具 “H/W CONFIG” 来分配诊断地址。如果发生一个故障,这些诊断地址被加入诊断 OB 的变量 “OB82_MDL_ADDR” 里。 你可在 OB82 里分析此变量,确定有故障的站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下面是如何分配诊断地址的例子、

第 1 步、 通过 CPU315-2DP 组态从站并赋予一个诊断地址,比如 422。

第 2 步、 通过 CPU315-2DP 组态主站

第 3 步、 把组态好的从站链接到主站并赋予一个诊断地址,比如 1022。

10、需要为S7-300 CPU的DP从站接口作何种设置,才可以使用它来进行路由选择?

如果使用CPU作为I-Slave,并且该CPU也起S7 路由器的作用,那么请注意如下事项、用于路由选择的从站的DP接口必须设置为活动状态。这可以在HW Config中完成、在DP接口的属性对话框中,选项" Commissioning/Test operation"或"Programming, status/modify..."必须激活。关于这些设置的注意事项可以在下表中获得。

对于S7 路由连接,有 4 种可用的连接资源-与其它任何连接资源无关。没有使用PG/OP的连接资源或S7基本通信。

如果必须通过DP接口来建立一个与位于其机架上的通信伙伴连接时(如在 CP 343-1 中),也要使用一个路由连接。而对于通过MPI接口与一个位于其机架上的通信伙伴的连接,则不使用路由连接资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直接到达伙伴。注意事项、这不适用于CPU 318。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问题。

网友B(2018-08-30):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