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从入门到精通的经典问题(3)

楼主(2018-07-05):
1、为什么当使用S7-300 CPU的内部运行时间表时,没有任何返回值?

当对CPU 312IFM到316-2DP参数化系统功能块 SFC2, SFC3 和 SFC4 时,为一个运行时间表规定了一个大于 "B#16#0"的标识符,那么将出错并且所需的功能也无法用。 此种情况下,将在块的" RETVAL"输出处输出标识符 "8080h" 。

说明、对于这些 CPU,只有一个计时器可用。因此你应该只用标识符 "B#16#0"。 在一个周期块(OB1, OB35)里一定不能调用系统功能 SFC2 "SET_RTM",而是应该在重启动OB(OB100)调用它。你也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器来启动该块。不然的话,该块将老是复位运行计时表,永远完成不了计数。

2、变量是如何储存在临时局部数据中的?

L 堆栈永远以地址“0”开始。 在 L 堆栈中,会为每个数据块保留相同个数的字节,作为存放每个块所拥有的静态或局部数据。

当某个块终止时,那么它的空间随之也被重新释放出来。 指针总是指向当前打开块的第一个字节。

3、在CPU经过完全复位后是否运行时间计数器也被复位?

使用S7-300时,带硬件时钟(内置的 “实时时钟”)和带软件时钟的 CPU 之间有区别。对于那些无后备电池的软件时钟的 CPU,运行时间计数器在 CPU 被完全复位后其最后值被删除。而对于那些有后备电池的硬件时钟的 CPU,运行时间计数器的最后值在 CPU 被完全复位后被保留下来。同样, CPU 318 和所有的 S7-400 CPU 的运行时间计数器在 CPU 被完全复位后其最后值被保留。

4、如何把不在同一个项目里的一个S7 CPU组态为我的S7 DP主站模块的DP从站?

缺省情况下, 在STEP 7里只可以把一个S7 CPU组态为从站,如果说该站是在同一个项目中的话。该站然后在“PROFIBUS-DP > 已经组态的站”下的硬件目录里作为“CPU 31x-2 DP”出现。用这种途径,可以设置起 DP 主站与 DP 从站间的链接。

还存在一个选项,可把一个与主站不在同一个项目里的S7 CPU组态为从站。进行如下、

按常规组态DP从站。

从网上下载要用作从站的S7-300 CPU的GSD文件。该文件位于客户支持网址的“PROFIBUS GSD 文件 / SIMATIC”下。

打开SIMATIC Manager 和硬件配置。

打开“选项 ; 安装新的 GSD...”,把刚下载的 GSD 文件插入硬件目录 。 (注意、此过程中在 HW Config 中无须打开任何窗口)

通过“选项; 更新目录”来更新硬件目录。 更多现场设备 > SPS” 下发现作为从站的该 S7-300 CPU 。

注意、如果是手动来结合该 DP 从站, 要确保总线参数,该 DP 从站的 PROFIBUS 地址 和它的 I/O 组态在两个项目里必须相同。

5、无备用电池情况下断电的影响与完全复位一样吗?

不一样。在CPU被完全复位的情况下,其硬件配置信息被删除(MPI地址除外),程序被删除, 剩磁存储器也被清零。

在无备用电池和存储卡的情况下关电,硬件配置信息(除了MPI地址) 和程序被删除。然而,剩磁存储器不受影响。如果在此情况下重新加载程序,则其工作时采用剩磁存储器的旧值。比方说,这些值通常来自前 8 个计数器。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会导致危险的系统状态。

建议、无备用电池和存储卡的情况下断电后,总是要做一下完全复位。

6、以将 2 线制传感器连接到紧凑型CPU的模拟输入端吗?

可以将 2 线制和 4 线制的传感器连接到CPU 300C的模拟输入端。使用一个 2 线制传感器时,在硬件组态中将“I = 电流”设置为测量类型,与 4 线制传感器的设置一样。

注意事项、请注意紧凑型CPU仅支持有源传感器( 4 线制传感器)。如果使用无源传感器( 2 制传感器),必须使用外部电源。

警告、请注意所允许的最大输入电流。2 线制传感器在出现短路时可能会超出最大允许电流。技术数据中规定的最大允许电流是50mA(破坏极限)。对于这种情况(例如,对 2 线制传感器加电流限制或与传感器串联一个PTC热敏电阻),确保提供足够保护。

7、SM322-1HH01也能在负载电压为交流 24 V的情况下工作吗?

是的,您也可以在负载电压为交流 24 V的情况下使用SM322-1HH01。

8、要确保SM322-1HF01 接通最小需要多大的负载电压和电流?

SM322-1HF01 继电器模块需要 17 V和 8 mA才能确保开闭正常。对于触点的寿命来说,这样的值比手册上提供的这个模块的值(10 V和 5 mA)更好。手册的规定值应该认为是最低要求值。

9、需要为哪些24V数字量输入模块(6ES7 321-xBxxx- ...)连接电源?

24V数字量输入模块的电源插针连接 (L+ / M) 。

10、在 ET200M 里是否也能使用 SM321 模块(DI16 x 24V)?

模块 SM321 (MLFB 6ES7 321-7BH00-0AB0) 也可在 ET200M 里使用。其中 CPU 31x-2DP 作为 DP 主站或者是通讯处理器 CP CP342-5 作为 DP 主站。同样该模块可以通过 ET200M 和 S7-400 通讯处理器 CP443-5 连接到一个S7-400 CPU。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精彩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