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一体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8-07-05):
信捷一体机xp-18用户想二次编程,就是用户在显示屏上面可以自己编写机器运行过程,比如X1接一个启动按钮,y1接一个气缸,主画面F1是自动模式f2进入用户编程模式,按F2后用户可以在显示器上面先编第一步打开Y1气缸,然后第二步延时1秒,第三步关闭Y1气缸,然后返回主画面,按F1进入自动模式,在按一下接在X1的启动按钮,气缸就按刚才编的程序自动运行,每按按钮一次程序进行一次,这个PLC程序怎样编写,谢谢大虾们写个梯形图。

楼主:
可以有偿服务,哪位大虾编个梯形图

网友A:
单纯你说的这样指定好输入输出点后,中间有延时,可以实现只更改延时值就行。简单。如果想自由点编程,还不如直接电脑连接一体机编程。另外,西门子LOGO!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你说的这样指定好输入输出点后,中间有延时,可以实现...

只是简单引入一个点,实际肯定要复杂的多,用户想自己可以在显示器上面编写过程,呵呵,就上面的要求兄弟写个梯形图看看,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你说的这样指定好输入...

用户到底想要干什么?直接给他弄一个延时值设置界面不就完了么?如果非要像你说的这样,直接用西门子LOGO!控制器做吧,可以让他自己写程序。你要的东西几句话也说不详尽,但是,还是可以做的出来的,可以自己一步一个画面的写就行了。用流程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回复...

因为用户以前在人家买的设备用的是信捷的,对信捷的显示器比较熟悉,现在我接手维修,一个一体机进水烧了,用户要求用信捷的一体机,显示屏界面程序我可以按照以前别的机器编一个,PLC程序设备里面程序考不出来,应该是用保密下载的,就两个气缸动作,设备已经一共买了5台,已经买了4年了,厂家也关门了,我对信捷没有用过,不知道用户二次编程怎么写PLC程序,就上面的一个气缸动作兄弟用流程可以编一段吗,不胜感谢。

楼主:
有时间把文本屏的界面发上来看看。

楼主(2019-07-16):
路过看看,每天学习一些,呵呵

网友B:
路过看看大拿编写程序的思想,谢谢

网友C(2020-04-27):
混个积分,下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