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线和24V电源线能不能放在同一线槽内

楼主(2018-07-05):
DC24V电源线和DC5V电源线能不能放置在同一线槽内?因为小弟着手的项目,它用到的工控机是用PCI采集数据的,所以只能接收和发出5V电压信号。而一些外来的电压信号则是24V,再加上柜内一些电器元件也是用到24V电源的。

顺便问一句,向方正智芯的安全链继电器,他的电源是DC24V。辅助触点都走5V电源 有没有影响啊?

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同一电压等级,不纯在绝缘、安全问题;不同直流电压回路不纯在干扰。

网友B:
处理好了应该能

网友C:
一般说交直流,强弱电分开布线。避免信号干扰,影响通讯性能。同电压等级的直流电可以放置在一块布线,最好有明确指示,以便维修处理。

网友D(2018-09-22):
220和24走在一起,也不会有好大的干扰

网友E:
只要用标准的导线应该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