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噪音

楼主(2018-07-06):
松下a6伺服电机空载下跑3000rpm有点啸叫声,加上模组的情况下那种声音会被扩大,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啸叫声的来源查查看,是机械部分,还是电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啸叫声的来源查查看,是机械部分,还是电磁部分?

-------------------------大神,是电磁怎么解决!!

网友B:
用软件写下伺服的惯性刚量

网友C:
调整下刚性,将刚性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