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XH连接组态王

楼主(2018-07-06):
各位大神,谁用FPXH连接过组态王啊,用的是标配的COM0,选择计算机连接,组态王里面选择的是FPX系列的com,但是怎么都连接不上,然后我在组态王里面设置用FP系列的com连接能连上,但是监控上来的DT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和PLC内部的不一致。

网友A(2019-07-17):
请问楼主,解决了?

孟婆的无奈。

网友:
看我的贴,很简单,高低位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