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从入门到精通的经典问题(5)

楼主(2018-07-06):
1、如何连接一个电位计到6ES7 331-1KF0-0AB0?

电位计的采样端和首端连接到 M+,末端连接 M-,并且 S- 和M-连接到一起。

注意、 最大的可带电阻是6K,如果电位计支持直接输出一个可变的电压,那么电位计的首端应该连接V+,M端连接M-。

2、如何把一个PT100温度传感器连接到模拟输入模块SM331?

PT100热电阻随温度的不同其电阻值随之变化。如果有一恒定电流流经该热电阻,该热电阻上电压的下降随温度而变化。恒定电流加在接点Ic+ 和 Ic-上。模拟模块SM331在M+和M-电测定电流的变化。通过测定电压就可以确定出温度。

PT100 到模拟输入组有三类连接、4 线连接可得到最精确的测定值。

* 注意:

1)3 线连接用的公式仅表明了模拟输入模块 SM331 (MLFB 号为6ES7 331-7Kxxx-0AB0)b " 的实际测定过程。#p#分页标题#e#

2)在 S7-300 系列中,存在一些通过多次测定的模拟输入端。它们规定出公共返回线的线电阻并作数学补偿。所获精确度几乎与 4 线连接可比美。这样模块的一个例子就是SM331(MLFB号6ES7 331-7PF00-0AB0)。

3)所给出的公式仍然适用于主要的物理关系,但并不包含确定 PT100 电阻的有效测定过程。

3、可以将 HART 测量转换器连接到 SIMATIC S7-300 系列常规的模拟输入模块吗?

如果不需要 HART 测量转换器的其它 HART 特性,还可以使用其它 S7-300 模拟输入模块。例如,可以使用模块 6ES7 331-7KF0x-0AB0 或一个带隔离的 4 通道模块(如 6ES7 331-7RD00-0AB0)。为此,将积分时间要设置为 16.66ms,20ms 或 100ms。对于连接到手持式设备,或与手持式设备通信,电路中必须串接一个 250-Ohm 的电阻。

注意事项、如果要通过控制器(比如说,SIMATIC PDM)来编程 HART 测量转换器,必须使用一个相应的 HART 模块(例如,6ES7 331-7TB00-0AB0 或 6ES7 332-5TB00-0AB0)。

4、如何避免SM335模块中模拟输入的波动?

下列接线说明适于下列MLFB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 6ES7335-7HG00-0AB0 、6ES7335-7HG01-0AB0

检查是否正在使用的安装在绝缘机架上的未接地传感器或检查您的传感器是否接地。

安装在绝缘机架上的传感器、尽可能通过最短路径(可能的话,直接连接到前端的连接器)将接地端子 Mana (针6)连接到测量通道M0(针10),M1(针12),M2(针14)和M 3(针16)以及中央接地点(CGP)。

接地传感器、确保传感器有良好的等电位连接。然后把从 M 到 Mana和到中央接地点的连接隔离起来。请将屏蔽层置于两侧。

5、在S7-300F中,是否可以在中央机架上把错误校验和标准模块结合在一起使用?

在S7-300F的中央机架上,可以混合使用防错和非防错(标准)数字E/A模块。为此,就像在ET200M中一样,需要一个隔离模块(MLFB、 6ES7195-7KF00-0XA0),用来在中央和扩展机架中隔离防错模块和标准模块。

 请遵守以下安装原则、标准模块(IM、SM、FM、CP)必须插到隔离模块左侧的插槽中,防错数字E/A模块必须插到隔离模块右侧的插槽中。

6、可以将来自防爆区 0 或防爆区 1 的传感器 / 执行器直接连接到 S7-300 Ex(i) 模块吗?

不能连接来自防爆区 0 的传感器/执行器。但可以直接连接来自防爆区 1 的传感器/执行器。

Ex(i) 模块是按照 [EEx ib] IIC 测试的。因此,模块上有两道防爆屏障。然而,必须获得[EEx ia]认可才能用来自防爆区 0的传感器 /执行器。(模块上将应该有三道防爆屏障)。

7、在SIMATIC PCS 7 中使用FM 355 或者FM 355-2 要特别注意什么?

举个例子,如果您想在一个冗余的ET 200M站中使用FM 355 或者FM 355-2 ,那么请注意以下的重要事项、

有两个功能块可用于连接FM 355。举个例子,如果需要使用“运行过程中更换模块” (热插拔)功能,您可以使用订货号为 6ES7 153-2BA00-0XB0 的IM 153-2 HF 接口模块的高级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硬件配置”软件进行组态时,您必须激活“运行过程中更换模块”( 热插拔)功能。IM 153-2 和所有的SM/FM/CP 都要插在激活的总线模块上 (订货号 6ES7 195-7Hxxx-0XA0)。

8、将第一个FM 352-5 的输出与第二个FM 352-5 的输入直接相连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如果要将两个FM352-5 互连,在 6ES7 352-5AH10-0AE0(P 型沉没输出)上即可实现。

6ES7 352-5AH00-0AE0 有 M 型沉没输出,该输出只有在每个输出端先加一个插拔电阻时才可用,推荐插拔电阻的规格、 2,2 kOhm / 0,5 W. 确保开关盒内有短路连接。此种情况下的操作频率可高达 100 kHz。

9、可以在不用PG的情况下更换FM353/FM354吗?

可以。FM353 (MLFB No. 6ES7 353-1AH01-0AE0)和FM354 (MLFB No. 6ES7 354-1AH01-0AE0)可以不用PG就进行更换。

要求、使用组态包FM353 V2.1或组态包FM354 V2.1以及STEP 7版本V3.1或更高版本,步骤。当完成了FM和系统的启动后,必须创建一个系统数据块(SDB >=1000)并将它储存在 PG 上。在这个SDB中储存FM的全部参数化数据(DB/横移程序,机器数据,递增尺寸表等)。 把此SDB传送到 CPU 或者传送到 CPU 的存储卡上。

10、在 FM 350-2 上如何通过访问 I/O 直接读取计数值和测量值?

FM 350-2 允许最多 四个计数值或测量值直接显示在模块I/O上。可通过使用“指定通道”功能来定义哪个单个测量值要显示在 I/O 区。根据计数值或测量值的大小,必须在“用户类型”中将数据格式参数化为“Word”或“Dword”。如果参数化为“Dword”,每个“用户类型”只能有一个计数值或测量值。如果参数化为“Word”,可以读进两个值。在用户程序中,命令 L PIW用于 Word 访问,L PID用于 Dword 访问。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2019-01-27):
等是不行的,学习中,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