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于安川机器人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07-06):
现在机器人控制柜上面有个机种选择的拨码开关,对应DIN B001 IGH#(5)这条指令,通过拨码开关改变B001里面的数值,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是怎样实现的?哪位大神能帮忙介绍介绍,万分感激!!!

网友A:
将信号的状态载入字节型变数中。 IGH#(5)对应你的拨码开关,拨码开关有4个信号。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IGH#(5)的意思。这个对应机器人通用输入的第五组通道,每组通道是由四个单通道组成。以此类推,对应的是IN#0017-IN#0020      00030-00033。你的拨码开关就是这四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IGH#(5)的意思。这个对应机器人通用输...

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信号的状态载入字节型变数中。 IGH#(5)对应你的...

谢谢谢谢

网友C:
你的第五组拨码开关,每组开关四个通道,通过十进制计数表示,将当前拨码显示的十进制数给变量B001,讲的很通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五组拨码开关,每组开关四个通道,通过十进制计数表...

嗯嗯,很通俗易懂,谢谢你

网友D(2019-01-02):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

网友E(2019-04-03):
刚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多了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