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竟然是一根排线导致设备瘫痪

楼主(2018-07-06):
记得去年7月份的一天,天气特别炎热。公司派我去温州一家客户出差检修设备。

到了现场发现:设备使用的是永宏PLC控制系统,触摸屏为黑白的富士机种。检查发现设备可以上电,触摸屏设置都没问题。就是没有动作执行。笔记本连接PLC检查程式,也没有发现问题。但是某些程式在有输入状态下,没有输出,PLC指示灯都可以点亮,开始考虑是PLC模块存在问题。干脆从附近同规格设备取下模块实验,还是不行!最后直接把附近设备程式拷贝过来。还是不动作!

无奈之下,把附近一台设备PLC全部取下,替换有问题的设备。设备可以正常运行!最后慢慢一步步检查发现是,CPU链接扩展模块的排线出了问题。导致程序无法正常执行!

更换排线,一切OK!

网友A:
哇哦,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

网友B:
这样的故障有时候真的莫名其妙的,完全出故障了才能排查到,接触不良的就只能碰运气了!下次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