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雕刻机的刀具补偿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7-06):
  在使用精雕机的情况下,如何编写零件加工程序?接下来,让我们用一个小编辑来看看它。在编制零件加工程序时,零件加工程序中的坐标尺寸通常根据零件轮廓的要求确定。在双头雕刻机的实际加工中,CNC系统控制刀具中心的基准点和轨迹,实现刀尖或刀片外缘的切削。因此,刀具的中心位置必须根据双头雕刻机刀具的形状和尺寸进行偏移,并将程序零件轨迹转换成刀具中心轨迹,从而保证刀具按照其中心轨迹运动,从而可以加工出所需的零件轮廓,并进行这种转换。

 其中,双头雕刻机刀具补偿包括刀具长度补偿、刀具半径补偿和刀具磨损补偿。对于不同类型的机床和刀具,需要考虑的补偿形式也不同。对于铣刀来说,主要是刀具的半径补偿,而对于钻头来说,只是刀具的长度补偿。但是车床需要两坐标长度补偿和刀具半径补偿。其中,刀具的数量、长度、半径、磨损量等参数需要预先存储在CNC系统的刀具补偿参数表中。不同的刀具补偿编号对应不同的参数。编程时,程序员使用不同的工具号来满足不同的工具补偿要求。

 1。刀具长度补偿刀具长度补偿可以在不改变零件程序的情况下,随时补偿刀具长度尺寸的变化。

 ①铣床、钻床刀具长度补偿。

铣床和钻床的刀具补偿是对垂直于主平面的坐标轴进行的。一般情况下,标准刀具的刀盘作为刀具的中心控制点,该刀具设置为零长刀具。加工中使用不同长度的刀具时,应进行刀具长度补偿。刀具偏移值等于旧刀具与标准刀具的长度差。

 2。石墨机在连续轮廓加工过程中刀具半径补偿,由于刀具始终具有一定的半径,如铣刀半径、车刀刀尖圆弧、线切割机床钼丝半径等,如果不考虑刀具半径,刀具中心按程序轨迹移动,被加工零件轮廓将偏离图纸要求。

 因此,在实际加工前,操作者必须将车刀、铣刀或钼丝的半径作为刀具偏差参数输入到CNC系统中,由零件程序的编程人员根据刀具的行进方向和刀具与工件的相对位置,CNC精雕机系统可以根据零件程序和输入的刀具半径值补偿和计算刀具半径,使刀具中心偏离零件轮廓面上的刀具半径值,从而自动加工出符合图纸要求的零件。这种偏移称为刀具半径补偿。刀具半径补偿计算的主要工作是计算各种传递类型的传递点的坐标值。根据相邻节目大纲段的起点和终点的坐标值,判断转移类型,调用相应的计算程序,计算转移点的坐标值。

网友A:
哇哦,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