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RLO上升沿检测指令的作用是不是会受程序

楼主(2018-07-07):
S7-300的RLO上升沿检测指令 -(P)- 的作用是不是会受程序扫描时间影响?
(1)我在FC块里面用到-(P)- ,发现程序比较长的时候就出现下图中情况,根本不能用来检测上升沿;
(2)当我把OB1其他的程序都删掉时,只调用这个FC块时,就可以检测上升沿,不会有问题。
(3)另一个是我尝试-(P)-指令要是不在FC块,直接在OB1中,也是不会有问题。

下面是廖常初老师的回帖: P线圈(上升沿检测指令)上面的地址用来保存上一扫描周期的RLO的值,不能使用FB、FC的临时局部变量。改为全局变量或FB的静态变量就可以了。 因为调用程序时同一级FB、FC的临时变量公用同一片地址区,前面调用的块的临时变量被后面调用的块的临时变量覆盖,所以上升沿检测指令不能正常运行。在OB1中只调用一个FC,公用的地址区变成该FC独用,所以没有问题。 OB1的临时变量的地址区是OB1单独使用的,所以程序放在OB1里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求问大神解答

网友B:
哇哦,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