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信捷伺服和指令问题

楼主(2018-07-07):
各位大佬们,本人新手一枚,第一次玩伺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绝对值指令,脉冲数和速度有了,但是Y0脉冲口一直显示OFF,哪怕我强制ON了,伺服也还是不动,之前已经回原好了的。

网友A:
哇哦,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

网友B(2018-08-21):
你看下伺服驱动器上对应的那些参数设置没有,伺服驱动器上需要设置一些参数的,不是你编个程序就直接能动的

网友C(2018-09-24):
我也知道到底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