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062KS与S7-200SMARTSR20进行485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18-07-07):
上图是SMART200的以太网设置,设置完成可以通讯。

但是项目需要用SMART200的串口与MCGS-7062KS通讯,所以我用了S7200PPI进行配置(下图),结果就是通讯不上。

特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一个不是软件设置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他乡电缆上;

网友B:
  1. 父设备串口选择COM2

  2. 接线触摸屏7脚对PLC3脚;触摸屏8脚对PLC8脚

3.通讯状态读出来看看是多少?帮助里面有根据状态判断通讯故障

4.以上参数和接线都确认没有问题,怀疑硬件串口问题

网友C:
屏组态时参数,PLC中参数设置一致吗,或者拿电脑串口监控软件监控一下。

网友D:
这个设置对了肯定行的,父设备串口选择COM2。

网友E(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2021-09-03):
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