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软件问题

楼主(2018-07-07):
软件版本DOPSoft 2.00.07.02  系统版本win7 64位  打开任何程序触摸屏程序几秒之后出此故障 不想从做系统 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把台达是软件卸载了在装一下试试

网友B:
可以卸了重装试试,不过这类问题一般得重做系统才解决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卸了重装试试,不过这类问题一般得重做系统才解决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