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仿真为什么不能监控

楼主(2018-07-07):
TIA博图用PLCSIM仿真的时候,启动CPU要么鼠标变成忙,然后软件未响应,把PLCSIM从RUN变成STOP就恢复正常了,要么就是监控界面是灰色的,监控变量也看不到,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ggggg111.jpg不知道怎么回事,未收到任何在线数据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错,先用简单的程序试试,

我这边是可以监控。

网友B:
博图V13可以做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错,先用简单的程序试试,我这边是可以监控。

真的是奇怪了,用梯形图编程就没有问题,但用SCL就会卡

网友C:
软件安装又问题吧,V14SP1 1200 1500仿真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D(2018-10-14):
应该时仿真软件出现问题,建议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