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正转过流报警求助

楼主(2018-07-08):
原故障描述:伺服驱动器可以上电,但无法启动。

现故障描述:一伺服驱动器维修后(维修更换逆变部分)

上电操作可以启动,正传正常,翻转过流报警。检查机械卡阻无(轴可以轻轻拨动)。检测输出电流偏大很多,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打电话给维修,怀疑逆变部分没维修到位。后来更换逆变部分,故障依旧。

网友A:
编码器相位没给你调对,能正转就和逆变没关系。

网友B:
如果电机没卡住、抱闸松开了,驱动带电机空转也不行,那还是驱动有问题。